用2822按照图连了个电路,直接插手机上,喇叭只有断断续续杂音,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05):
用2822按照图连了个电路,直接插手机上,喇叭只有断断续续杂音,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8-10-5 12:14):
早上把地线接到5脚了,搞错了,现在改正过来了,杂音消失了,但是连接手机还是放不出音乐

网友:
有断续的杂音,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不应该啊?俺按照标准电路做了一个,用得好好的,只是用5伏1安充电器作电源,一对小音箱声音蓬蓬的

网友:
先不要接手机,用手或金属物接触输入端,看看有没有声音,如果电路没问题应该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插头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你这扬声器看起来像是耳机里面的单元啊,到底几欧的?  而且你的高频校正网络没有电阻。 这个是BTL电路?电压够了?。

楼主:
已经能放出音乐了,把0.01的电容断开就能放出音乐,接上就不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哪个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能放出音乐了,把0.01的电容断开就能放出音乐,接上就不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哪个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0.01的电容
再看看

楼主:
我发的那个图上是0.01

网友:
等待最后结果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集成块自激了。

网友A:
输出如果是0.1的电容串个4.7-10欧电阻,如果0.01就不需要,还有你这个喇叭请换掉全频好点喇叭。你那个是劣质耳机单元吧?频响部分刚好被电容给滤掉了,还有就是2822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如果是0.1的电容串个4.7-10欧电阻,如果0.01就不需要,还有你这个喇叭请换掉全频好点喇叭。你那个是劣 ...

0.01的电容是并联在喇叭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如果是0.1的电容串个4.7-10欧电阻,如果0.01就不需要,还有你这个喇叭请换掉全频好点喇叭。你那个是劣 ...

为什么0.01的电容会把频响滤掉,换喇叭就不被滤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0.01的电容会把频响滤掉,换喇叭就不被滤掉了吗?

其2822输出功率本来就小,你把电容直接并在输出负载上相当于高频给短路了,当然如果是0.01uf的倒也不至于,你那个喇叭频响恰恰在中高频段很窄的灵敏度又低。再者喇叭是多少阻抗的?如果是耳机单元声压是很小的,当然也不能排除调试过程2822已损坏,2822电路很简单仔细核对很容易找出问题点的。最后---给个建议初安装这类IC用转接座更换芯片也方便。

回头看了一下你那个电路原理图哪来的?误导,这类2822 OTL电路就算组成BTL输入端隔直电容不能省,输出网络校准也不能偷工减料(当然如果正常)也就算了,不正常就应该按标准电路走。

楼主:
喇叭是8Ω的

网友:
先分开成2路独立的OTL电路,看看两路都正常否。都正常再接成BTL电路。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测直流电阻8欧,或许其交流阻抗会是16---32欧也说不定,

网友B:
6年前我也是图简单用了和楼主同样的电路,根本就不能正常发声。后来去掉1,3脚的0.01电容在1脚和3脚分别接了个0.22u电容和4.7欧电阻到地,声音很不错的,尤其低音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6年前我也是图简单用了和楼主同样的电路,根本就不能正常发声。后来去掉1,3脚的0.01电容在1脚和3脚分别接 ...

每个厂家批次不同(非原产)所以要按标准电路走,很多廉价小芯片都是这样渠道来应对应用方案的。

网友:
烧了?接错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