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音箱高频啸叫声

楼主(2018-10-05):
有一个老的电脑2.0音箱,现在总是可以听到吱吱吱的高频啸叫声,不是转动音量电位器的嘶斯声. 很烦人,基本上30秒一次,出现10-20秒,周而复始,是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耦合或输出电容性能不好了

楼主:
不是,我换了一根RCA和3.5mm的线也是一样,也尝试反复扭动,应该是楼下说的原因。无奈没有动手能力,不知道怎么换电容

网友A:
接地
电脑机箱和单元与音响接地不同电位造成的
电脑外壳接根线到功放的电路板电容地上,基本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
电脑机箱和单元与音响接地不同电位造成的
电脑外壳接根线到功放的电路板电容地上,基本可以解决

好的 我试试接地

网友B:
学习了中,电容坏了?

楼主(2018-12-12):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中,电容坏了?

今天拆开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怀孕的电容,不值钱的音箱了,懒得折腾了

网友:
有什么地方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
电脑机箱和单元与音响接地不同电位造成的
电脑外壳接根线到功放的电路板电容地上,基本可以解决

看来真的是接地,因为是出租房,房东没有接地线,最近上级检查,更新了所有插头接地,终于没有啸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的是接地,因为是出租房,房东没有接地线,最近上级检查,更新了所有插头接地,终于没有啸叫了

那就好
慢慢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