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启动按钮失效求助

楼主(2018-10-05):
家用格兰仕wd9000b微波炉启动按钮失效,连续按动偶尔能启动一次,启动后工作正常。以为是按钮接触不良,便拆下控制板用酒精清洗旋转按钮,原样装上其他未动。试机,更糟啦,连续按按钮连偶尔也没有啦,直接启动不了啦。请有经验的坛友,师傅给以指教,不胜感谢。

不知什么原因图片上传一张传不上去啦,下面补上。

网友:
看描述就是按钮坏啦

网友A:
更换微动开关即可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微动开关即可修复

旋钮开关网上淘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开关网上淘不到

明确确认是哪一部分控制器件失灵,按钮开关 ,旋钮?一般微波炉配件马家不会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开关网上淘不到

某宝搜索格兰仕微波炉编码器可以买到,也可以先试试分解清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开关网上淘不到

就是一般的微动开关,  旋钮是另外一回事   拆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旋钮应该是调节时间的,微动按键才是启动开关,估计楼主走到女厕所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钮应该是调节时间的,微动按键才是启动开关,估计楼主走到女厕所去了

真是急死人,图片传不上,有话说不清。就是下边那个大钮旋转调时间,按动开机。我就洗了它。我看他背面的图示中间有一个二极管,搞不懂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它出了问题。

楼主:
中间那个二极管标示是做什么的

中间那个二极管标示是做什么的
就是这个钮外边旋转调时间中间按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那个二极管标示是做什么的

拆下来,中间看情况也是个微动开关

网友:
看图片,中间就轻触开关+发光二级管

网友:
就是旋转码器+按钮开关的一个组合零件,马宝上找就有

网友(2018-12-06):
还是按键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