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7冲击电流才30A,现在开关电源不装ntc的,整流管都超极限

楼主(2018-10-05):
修过一些品牌机器,整流管(桥)损坏,都是没装ntc的,高压电容那么大,线路电阻那么小,冲击电流远超30A,坏不坏都是看运气了。

我就不明白了,装个ntc有那么费劲么?撇开坏不坏不谈,就说每次插电,叭叭的火花和声音也吓人呐。

大家对此是什么意见?能否让整流器件经常超限运行?

网友:
NTC 对冲击电流是来不及反应的,实际应用中不是作此用的。

网友:
成本问题,再说质量好的整流桥耐冲击电流也大点

网友:
不知道您想怎样用?
限流?功放需要瞬态大电流;需要足够小的电源内阻。
温度保护?二极管又不贵,用足够大的不需要啊;

网友:
电器寿命长了,包你用一辈子?生产厂家还赚什么?现在电器坏了,修不如换新的。

网友A:
商家并不黑心,工程师也不白痴,成熟的产品大多是成熟的设计,是经得起推理和考验的
电解电容并不是理想原件,本身是有内阻的,充放电电流也不是无限大,以常见的多种型号22微法450v电解电容为例,充至标称电压瞬时短路,短路电流均在60A以下,用于230v整流滤波时充电浪涌一般不会大于30a,这一点可以自己搜集电解电容参数参考一下,一般来说用4007做整流,只要滤波电容不大于22微法就不会对二极管造成实质损害,一般产品都是这样设计的
常见的1n4007用于60赫兹的技术资料比较全,一个半周允许浪涌电流是30a,第二个半周最大允许电流是25安,第三个半周22安.....第十个半周15安....第二十个半周12安..直到第100个半周仍允许有6到7安培的充电电流,对付22微法以下的滤波电容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并不黑心,工程师也不白痴,成熟的产品大多是成熟的设计,是经得起推理和考验的
电解电容并不是理想原 ...

无比佩服,专家啊。

我遇到的品牌机器坏4007,估计是厂家采购的4007不是on等大厂货。否则按您说的应该扛得住冲击。

后来我给换了HER208,就没烧了。

不过插电时,有时火花大,啪啪声特响。这样搞得用户体验特差。

网友:
现在厂家生产产品太看重成本了。

网友:
有天,我拆了个变频空调。里面就是NTC电阻,先给电容(容量太大,4700uf)充电,控制板得到电,开始工作,用一个继电器短接了NTC电阻,空调转入正常工作状态的。

NTC到底多大的,现在不知道了,空调已坏,拆下,测量是200-1000欧姆不稳定。本想换上一个,因为不知原来多大的,就一直没修。

想起了彩电中的消磁电阻,阻值才20欧姆左右,怕过流烧保险。不敢换。

空调是长虹的;不知有知道怎么修的高手吗?

现在修空调的不修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