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LM317充12V铅酸,妥妥的。现在充锂电,怕怕的

楼主(2018-10-05):
用317做恒流恒压充电器超级简单,直接调到充电限压就完事。

恒流限流咋搞?第一,芯片本身限流,实践中测得充电电流可达1.5A以上(散热片足够大)。第二,芯片温度保护限流(如果散热片小的话),限流值根据散热器大小和气温而定。

用以上方法充铅酸很多年,从未出故障。前提是317要绝对原装。若非原装,天知道限流保护和过热保护是否存在。

现在也想调到12.6V充三串锂电,可是心里很害怕啊。要是遇到假芯片,芯片直接过流过热烧穿,继而导致锂电过压过充爆炸,不是开玩笑的。

就算是真芯片心里也有点发虚,毕竟上面一直扛着压差、大电流和高温,一旦失效...

所以来论坛问问这么搞可行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个12V 2.5A原装品牌电源适配器,大约空载12.3伏(欠0.3V到12.6V,0.3算安全余量了),直接用来当 ...

自己做一个很方便的,只要有合适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其他元件估计小仓库找找没问题的。我就按这个图做了一个稳压、稳流电源(老稳压电源改的),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A:
用个稳压、稳流的电源充锂电稳稳的,只要电压精度够就行,或者适当减小些电压也可以(0.05-0.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稳压、稳流的电源充锂电稳稳的,只要电压精度够就行,或者适当减小些电压也可以(0.05-0.1V)。

我找了个12V 2.5A原装品牌电源适配器,大约空载12.3伏(欠0.3V到12.6V,0.3算安全余量了),直接用来当充电器充3串4并18650锂电,也运行几年了,妥妥的。但是这类电源很难找到了,过流后它只限流(限功率),不打嗝;现在大部分的电源适配器不能当充电器,因为它们打嗝保护,没法用。

TB上有各种专用12.6V充电器,打死我也不敢用,都是山寨,和品牌电源的可靠度没法比。

可是现在我要充3颗VTC6串联,2.5A太大了(实际超过2.5A,估计过3A);这时就考虑可以用317充,限流大小合适。

这种办法可以用来充各种容量的电池组,换1083 317等不同稳压芯片就能得到不同的限流值,即不同的充电电流。供电就用15V品牌电源适配器,刚合适,压差不大,发热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个12V 2.5A原装品牌电源适配器,大约空载12.3伏(欠0.3V到12.6V,0.3算安全余量了),直接用来当 ...

还有就是利用现成开关电源,网上买一个开关型稳压、稳流模块作为锂电充电器也很好用,每次冲电时按所接的锂电池数量调好输出电压。我是装了一个数字表头监视电流、电压的。

网友:
我这个开关电源是MW的,性能不错,可靠性好。

网友B:
楼主说得好像胆子很少,这也怕那也怕,实际上锂电不用保护板,胆子真大。

网友:
主要是锂电池矫情,对电压要求高,搞个0.几V就充怀孕了,铅酸就不存在。

网友C:
买个B6也不贵,不管啥电池都能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很方便的,只要有合适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其他元件估计小仓库找找没问题的。我就按这个图做了一 ...

这个电路很好做,一做就成,除了几个分压电阻,不用调试
充锂电的话建议用专用芯片/模块,也不贵,效率也好,安全性也好

网友E:
锂电池充电,对单个电池没什么难度,难就难在串并混联,电路设计不好的话很危险。

网友F:
锂电不用保护板真汉子,现在带保护板的聚合物都是白菜价,而且聚合物电池什么形状都有,比18650更加灵活,基本上都能买到自带保护板的,保护板和稳压充电结合才好,最好是保护板再加个均衡板然后再限压充电,至于充电电流问题,锂电池的快速充电理论已经非常完善,充电电流在1C以内只要电池不过热都是安全的,本身就是稳压充电,当电池电压上升到4V以上,因为线损和内阻关系,充电电流自行能降到合理范围。

网友G:
我也有个三串锂电经常冲。
以前是分节冲,前几天买了3个索尼4,2的电源。做了个平衡充。
连保护板都没用。就直接冲的 。

网友:
铅酸充电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很方便的,只要有合适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其他元件估计小仓库找找没问题的。我就按这个图做了一 ...

图很不错,只有等空了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利用现成开关电源,网上买一个开关型稳压、稳流模块作为锂电充电器也很好用,每次冲电时按所接的 ...

这种搞法太棒了,比线性节能,省散热器。电源适配器选品牌货,稳妥可靠;模块自带电压电流监测表头,再辅以万用表经常复核,基本万无一失。

我在TB上发现了一款,看起来不错。还没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串12v18650锂电池大电流保护板————马宝家搜一下。

这个很多的,用起来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得好像胆子很少,这也怕那也怕,实际上锂电不用保护板,胆子真大。

保护板上mos内阻太大,对于12V逆变器,大电流时电压损耗太大。单颗VTC6就可以稳定输出30A,在这个电流下,保护板压降很大的。

一般自己用,连防反接mos都省去了,就是怕内阻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B6也不贵,不管啥电池都能充了

B6是啥?我读书少,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很好做,一做就成,除了几个分压电阻,不用调试
充锂电的话建议用专用芯片/模块,也不贵,效率 ...

这个模块真是好东西。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做这个模块的都是山寨厂,绝对没有正规厂商搞这种产品,故可靠度和失效的问题如影随形。

用在锂电池充电上,要求万无一失防爆炸,这就得随时盯紧点,经常用万用表复核充电器输出电压、各单体电压一致性情况。

如果有单体电压开始出现不一致,立即停充,改用单体分别充。不过现在的进口18650一致性奇好,无数个循环后还一致。

充电时,设置一片净空区,区域内只有充电器和电池,周边几平方内无易燃物(无任何物体),只有水泥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充电,对单个电池没什么难度,难就难在串并混联,电路设计不好的话很危险。

坚持用高一致性原装电池是基础。

一致性差的电池组,啥保护板 平衡板 充电器,都是白搭。均衡不过来的

开一盒3AX 3AG,我的天啊,个个不同。山寨电池就是这德行。

开一条BD139,个个精确一致。原装18650基本类似这种情况。

多并后再串,一致性更高,并的越多,一致性越好。所以,多并再串的电池组要做到高一致不难的,但是原装牛就牛在单串也能长期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不用保护板真汉子,现在带保护板的聚合物都是白菜价,而且聚合物电池什么形状都有,比18650更加灵活, ...

貌似18650是标准格式,带安全阀,其安全性较好,商品电动汽车也用它。

我做手持式12V逆变一体机,比大哥大还小一圈哪种,用来在自家池塘里捞虾,支持30A稳定放电的品种中,只有18650的VTC6能放进这小外壳。

保护板是好东西,在低电流场合,我都会用的。在大电流场合就不太好用。

只要做到严卡充电器质量,严格挑选高一致性电池,随时抽测单体电压,一般没有保护板 均衡板也没问题的。

为了随时观察,我都在机器外壳上都会设置各单体电池的监测点(接线柱,自带香蕉插座的那种),这些测点也可以用于单体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个三串锂电经常冲。
以前是分节冲,前几天买了3个索尼4,2的电源。做了个平衡充。
连保护板都没用 ...

这是很好的做法,在外壳上弄三个插座就行了,用啥均衡板 或者弄个航空插座,一个接口实现3节单体分别充。

只要充电不出事,保护板一点用都没有。短路也不用怕,电池出口接汽车保险丝就行。

我一直怀疑山寨均衡板不靠谱,多个香炉多个鬼,靠均衡板黑箱干活,还不如我自己监测勤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DW01 加功率管做个保护板吧

请问DW01是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很好的做法,在外壳上弄三个插座就行了,用啥均衡板 或者弄个航空插座,一个接口实现3节单体 ...

被你说中了。
我用了个4针的航空插。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TB上发现了一款,看起来不错。还没试验————————请把链接站内短信发给我,谢谢。

TB搜索输入“恒流恒压充电模块”,你会发现,多如牛毛

不过我看了好多家的评论,统统骂声一片,看来此类模块质量良莠不齐,用来充锂电要慎重。

我感觉还是317靠谱一点,毕竟是知根知底的老实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很好做,一做就成,除了几个分压电阻,不用调试
充锂电的话建议用专用芯片/模块,也不贵,效率 ...

是的,这个电路也是矿坛上的,一装就好,我只是按照我用的电位器阻值和变压器功率重新计算了下分压、分流电阻,在不超过变压器容量的情况下,最大可以输出3A电流(40W不到一点的变压器,低压10V档),输入交流电压用开关转换,四刀并联,这个电源平时主要作为稳压电源用,充电是副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搞法太棒了,比线性节能,省散热器。电源适配器选品牌货,稳妥可靠;模块自带电压电流监测表 ...

你这个模块更好,有数字显示电压、电流,我当时买的是简单的,只能另加数字表了。这种接法开关稳压电源的电压只要比电池电压高一点就可以,模块的压降不够调高点开关电源的电压就可以了,我用12V开关电源充4节磷酸铁锂电池就是这样做的,效率高、发热小,充2节就适当减小充电电流。

网友:
b6平衡充电器

网友:
不建议线性稳压,弄个恒流恒压的开关电源比较稳妥,发热小,电流大,稳定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很方便的,只要有合适的变压器就可以了,其他元件估计小仓库找找没问题的。我就按这个图做了一 ...

不错,线路简单,容易制作

网友:
锂电没有保护不妥当吧,均压和过压欠压都会使锂电损坏

网友:
LM2596模块做锂电池充电很方便的,3A以下散热片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