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人们请教:梅花收录机M--912怎样拆靠轮

楼主(2018-10-06):
向高人们请教:梅花收录机M--912怎样拆靠轮?
各位前辈:这台机器一直正常使用,近日双卡突然不能播放磁带,但快进快退均正常。本来想放网上便宜处理,但抑制不住好奇心,拆了看看,发现是靠轮橡胶圈严重老化,变形。找到了罪魁祸首,网上一搜,有靠轮卖,顿时内心欣喜不已。但拆靠轮的过程中,又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这款机器我无从下手,不知从哪儿拆,才能顺利将坏靠轮拆出来。忙了半天,无计可施,想到论坛高人多,又厚着脸皮来求教,请各位好心的前辈赐教,从哪个部位动手,
如何才能将坏靠轮拆出来,将新靠轮换上去,谢谢了!

网友A:
上个靠轮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靠轮的图~~!

谢谢前辈!

网友:
设法把滑板送至T形槽头抬起就可以卸靠轮,之前可能要拆阻碍滑板前行的部件。靠轮橡胶圈是独立的个体,看看有没有在不拆其它部件取下来的可能。

网友:
拆掉飞轮(在机芯正面主导轴上有个小卡簧),拆掉超越离合器,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然后拆掉靠轮的滑板(图中的拉簧和带铜垫圈的螺丝),靠轮总成取下,然后即可更换靠轮。在拆卸飞轮时注意:1、主导轴应避免擦伤或拉毛;2、拆卸的飞轮做好保护,避免摔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