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版汽车少油时的故障

楼主(2018-10-06):
已经多次了,汽油剩下4-5格时,如图箭头位置,平路没有问题,上坡时会经常卡顿,像断油那样无法保持车速,只能及时踩下离合加油等转速上升再松离合,已经试过油箱盖放气,没作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正常现象,上坡时油箱倾斜,油面低时油泵吸不上油

网友A:
这个问题  比较麻烦哦!!    要究根结底只能开油箱拿油泵组件出来检查了,  油泵结构和原理的讲解在论坛有发过 可以移步看看 ,看懂了估计也就差不多明白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499755&extra=

这类问题可能是油杯底部的胶皮有异物卡着  不能封闭 或者胶皮老话, 导致油杯里的油面高度始终和油箱持平, 当油箱倾斜后油杯内的燃油溢出,无法没过油泵吸油口导致吸入空气停止泵油 形成你说的故障,   拆油泵下来看看 便知真相。

网友:
如果油泵内置于油箱,经常处于油表显示状态对其损害极大。

网友:
汽油泵要检查了

网友:
汽油泵是靠汽油散热的,汽油少了工作不正常,剩四分之一时必须加汽油了。怠速时打开油箱盖,耳朵贴上去听有没有嗡嗡声,有,汽油泵磨损了,建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比较麻烦哦!!    要究根结底只能开油箱拿油泵组件出来检查了,  油泵结构和原理的讲解在论坛有 ...

认真看过您这个油泵科普扫盲帖,基本明白了,估计我这问题可能是单向阀膜片故障还有就是回油管有漏?造成射吸功能失效。刚加满的油,等用大部分后再拆油泵看看是什么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出问题只好买一个换上去看看。谢谢烟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认真看过您这个油泵科普扫盲帖,基本明白了,估计我这问题可能是单向阀膜片故障还有就是回油管有漏?造成 ...

不客气…… 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比较麻烦哦!!    要究根结底只能开油箱拿油泵组件出来检查了,  油泵结构和原理的讲解在论坛有 ...

看到这个链接又进去复习了一下油泵的原理, 在下面还看见自己前年大年三十油尽趴窝的记述.

前天带小孩去郊区一风景区玩, 单程54公里. 车刚开出小区油表就亮了. 按照以前的经验, 应该还可以再开108公里. 但是想到前年除夕的惨痛经历, 还是在返程时加了油. 不到南墙不回头经历一次也就够了.

附:好悬!!!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23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链接又进去复习了一下油泵的原理, 在下面还看见自己前年大年三十油尽趴窝的记述.

我以前为了试试亮灯到底还能跑多少,去买了一个10升的金属油桶,正规的油桶加备用油来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为了试试亮灯到底还能跑多少,去买了一个10升的金属油桶,正规的油桶加备用油来试的。

同好. 赞一个 .有正规的油桶也需要配合派出所的证明才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好. 赞一个 .有正规的油桶也需要配合派出所的证明才能加油.

那是多年前,没有这个问题,桶放车上开门,就可以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多年前,没有这个问题,桶放车上开门,就可以加了。

多年以前确实可以随便加. 不一定要专用铁油桶, 随便找个矿泉水瓶子都行. 现在光有派出所的证明还不行, 必须用规定的制式金属油桶才给加.

楼主:
2010年买的10升油桶,闲置已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0年买的10升油桶,闲置已久了。

  这个铁桶闲置处理不??  我正好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铁桶闲置处理不??  我正好有需求

哦,今天找这个帖子才看见你的回复,奇怪怎么没有提示?你用得着就送你啦,就是不知道这个有汽油味的东西快递让不让寄,你站内短信告诉我地址。
这几天油箱剩油不多,想着拆下油泵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原来要用专用的钳子夹住油管接头才能拆下来,去马家店看了有这个工具也不贵,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一个接头那个“卡钮”(不知道什么名称)是上下位置的,这个钳子应该无法夹住,能不能给旋转到左边那种水平方向?我用手试试感觉比较紧没敢太使劲。
还要买一个拆油泵盖子的专用扳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今天找这个帖子才看见你的回复,奇怪怎么没有提示?你用得着就送你啦,就是不知道这个有汽油味的东西 ...

这个钳子根本不用买,   油管两边的按扣 就是一个锁定键, 油管在锁定的时候可以360旋转, 旋转到合适操作的位置后, 用食指和大拇指同时 摁着 锁定键。另一个手往外拉油管就可解锁拔出来。     拆卸油管前一定要对油管进行泄压, 要不然汽油喷得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钳子根本不用买,   油管两边的按扣 就是一个锁定键, 油管在锁定的时候可以360旋转, 旋转到合适操 ...

是油管拔出来还是这个锁扣和油管一起从油泵出油管里拔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油管拔出来还是这个锁扣和油管一起从油泵出油管里拔出来?

锁扣和油管是连体的,  拔出来就是连锁口一起。像一个喇叭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扣和油管是连体的,  拔出来就是连锁口一起。像一个喇叭口、

明白了,工具到手就拆。
以前我拆过几次昌河北斗星的油泵,要举升汽车卸下油箱,记得油泵盖子是法兰型的用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工具到手就拆。
以前我拆过几次昌河北斗星的油泵,要举升汽车卸下油箱,记得油泵盖子是法兰型的 ...

和那玩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