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

楼主(2018-10-06):
请教各位了,为什么我们这收不到中波了,只有FM台????是不是长沙这块中波停运了?????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收听设备。是矿机吗?

网友:
长沙还不少中波台呢,怎么就收不到了?是不是频率没调节到?

长沙有1323、900、540三个强台。

网友:
没有啊!正常收听啊!我处738信号很好!其是在东岸西龙村信号特好!

网友A:
现在应该还有中波广播电台。我用晶体管收音机(用电池)在晚上收听,有很多的广播电台。密密麻麻的.....但是白天收台就很少....这是正常的事

网友:
中波是直线型传波,如在山区,高楼区,含钢筋多,屛蔽多的室内,电磁环境复杂的地方,中波会收听困难。

网友:
不会的,中波不会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还有中波广播电台。我用晶体管收音机(用电池)在晚上收听,有很多的广播电台。密密麻麻的.....但 ...

我这是市区

网友:
俺也是在市区。因为市区晚上用电的家电多,用交流电收听中短波是困难的。

网友:
现在的中波段远处大台还好收点,近点的发射功率小

网友: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

网友(2019-01-07):
哦!偶们这过去的接力台天线,现在见不到了,现做矿机,明显信号小。过去简单的就能收到,现要用加长的天线才行。中波传播是直线形,高楼群,钢筋水泥会阻挡电磁波。

网友B:
我这山东,中央台639KHz,720KHz,天津台909KHz,1071KHz比原来(80-90年代以前)信号都小多了,不知是降了发射功率,还是其他原因?但中央台540KHz比以前信号强了,这几年又有天津台567KHz,666KHz,还有本地中波台,总之,中波台还不少。

网友:
城区内现在收听中波电台越来越难了,特别是用矿机来收听。

网友:
我这里西安郊区540、603、693、747、810、900、1008、1323中波还都不错。

网友:
元旦前后回了趟长沙,中波低端的中国之声确实没有了(540),900还在。1323的长沙台从来没有收到过,我在城南,侯家塘附近25楼,无高楼遮挡。

网友:
        现在中波受开关电源干扰严重,如果是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收音机,请移步到阳台或者室外收听,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很少听收音机了

网友:
省城肯定有本地中波台钢筋丛林里信号不好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山东,中央台639KHz,720KHz,天津台909KHz,1071KHz比原来(80-90年代以前)信号都小多了,不知是降了发 ...

发射功率小了是事实,639KHz仍是第一强台(北京),72OKHz大不如前,天津台的信步就更弱了。再弱点的台如北京故事广播,差点的收音机根本没法收听。

网友:
您说的对。我这里639KHz还可以,但不能算是强台了,能满足收听;720KHz乡村之声只能算是弱台了,还能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收不到。除了本省台和本地台,主要还是收听天津的几个台,收听效果不错,还有廊坊台也能收听。在80-90年代还能较好的收听河北的电台,现在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功率小了是事实,639KHz仍是第一强台(北京),72OKHz大不如前,天津台的信步就更弱了。再弱点的台如北 ...

您说的对。我这里639KHz还可以,但不能算是强台了,能满足收听;720KHz乡村之声只能算是弱台了,还能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收不到。除了本省台和本地台,主要还是收听天津的几个台,收听效果不错,还有廊坊台也能收听。在80-90年代还能较好的收听河北的电台,现在收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