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炮图纸

楼主(2018-10-06):
求万能的坛友,需要电磁炮图纸!

网友:
这得 特朗普 同意才行…………

或者…………把 伊万卡 搞到手,后面就容易了…………

网友:
介于牛A和牛C之间的人物,哈哈

网友:
楼主也许求错坛子了,会有点失望,搞这个应该在创坛会多些。

网友A:
没有权限发链接,搜一搜科创论坛吧

37 Bytes, 下载次数: 479

网友B:
不需图纸,铜轨道一套,将炮弹装好,接触一定要“OK"300万安培以上的电流伺候(小些也是可以的),注意别打到什么东西就是了。

网友:
此乃震天箭. 千万别乱射.

网友:
要这个是要去打飞机啊

网友:
问马院士要图纸比较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权限发链接,搜一搜科创论坛吧

去看了。里面有很多玩这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c3ODMwNDk1Ng==.html?x=&sharefrom=android2&source=
我做的线圈电磁炮。

老哥!有资料吗!我也想做一个!能打老鼠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有资料吗!我也想做一个!能打老鼠就行!

纯粹是玩玩,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玩玩,注意安全!

收到!谢谢!

网友D:
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就是这道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就是这道理吧?

不是的,航母上用的是直线电机,功率巨大。

网友:
去问问马院士,他那图纸比较靠谱

网友E(2018-12-21):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玩玩,注意安全!

钢管外挠线圈,瞬时强电流产生强磁场。就是不知发射的弹头是什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管外挠线圈,瞬时强电流产生强磁场。就是不知发射的弹头是什么做的

谁跟你说是钢管的,哪是非磁性材料不锈钢管。弹头当然是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管外挠线圈,瞬时强电流产生强磁场。就是不知发射的弹头是什么做的

我理解是 会产生强大的涡流  然后管子就红了  严重就化了。。。。。

这个图相当于一个次级只有一匝还短路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图纸,铜轨道一套,将炮弹装好,接触一定要“OK"300万安培以上的电流伺候(小些也是可以的),注意别打 ...

能不能打鸟呢

网友:
我看,关键是找到那么傻的鸟!不是炮。搞个1000伏 10A的“电磁推进”试试。有本书叫电炮原理找找试试。

网友F(2021-02-15):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玩玩,注意安全!

为什么空气开关用三个的,用一个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空气开关用三个的,用一个不行吗?

瞬间电流很大,单片的触头很容易烧坏。

网友:
以前跑出租车做过一个防身用的 电源用汽车点烟器  然后另一头用着一小段木拐棍 中间打洞放铝管 然后 发射丸子用轴承珠  线圈用电视机偏转线圈改的  然后香烟盒大小的地方用电路  射程5米可以打穿两层玻璃
一个简单地方案就是继电器控制 然后线圈用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来改 威力以直流电压大小来算  管道可以用纸筒外面套塑料管 图钉(按钉)做发射弹丸  可以打中木门 把钉子打进去

网友:
做这个好,不违法

网友:
有人查水表

网友:
打死驴子都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瞬间电流很大,单片的触头很容易烧坏。

不知道大电流MOS管代替开关行吗?上100A或更大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大电流MOS管代替开关行吗?上100A或更大那种

可以用的,大电流的单向可控硅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大电流的单向可控硅用起来比较方便

    以前利用费变压器拆线做一个低压的电磁炮,当时线太多还是太少忘了,发现被发射的弹(图片上那种铁柱)又被吸回来,不知是不是因为弹被磁化了的原故?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玩玩,注意安全!

请问:你这个需要先给电容充电吗?为什么要用三个空气开关?

网友:
楼主的电磁炮看看能否打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利用费变压器拆线做一个低压的电磁炮,当时线太多还是太少忘了,发现被发射的弹(图片上那种铁柱) ...

能瞬间把电放完才行,放不完就吸住了

网友F(2023-06-05):
是否可以用这样一个电容代替电路图中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用这样一个电容代替电路图中的电容?

可以用这种电容并联,线圈用直径2mm纱包线,空气开关用100A三拼。威力巨大,小心使用。

网友:
一段漆包线,绕到签字笔笔筒上,形成螺线管。再找老式照相机闪光灯电路板一个(含氙灯管),将螺线管与氙灯管串联。笔筒里放入一颗钢珠,调整位置,使其在螺线管一端附近。按下闪光灯按钮,即可发射。

网友:
矿坛搜索充磁机,将充磁线圈变成空心线圈(炮管)铁心(炮弹),就成功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这种电容并联,线圈用直径2mm纱包线,空气开关用100A三拼。威力巨大,小心使用。

两个这样电容串联,线用1.5MM的可以吗?

网友:
这玩意儿,厉害的,注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两个这样电容串联,线用1.5MM的可以吗?

可以啊,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完全没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