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收音机震荡线圈的绕法。

楼主(2018-10-06):
各位老师好,我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的中波震荡线圈损坏了(K型线圈,内部发霉断线)原来采用蜂房绕法,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在原来的骨架上按原来的匝数采用普通绕法来绕制?(蜂房绕法太难了。)

网友A:
请看我手工绕制的中波本振线圈:

网友:
乱叠绕就可以。

网友:
要是回输线圈断了,可以甩开不管,在外面叠绕适当圈数。

网友:
每一层,双线并绕,再拆除其中一根线。或是疏密绕

网友:
基本可以的,只要电感量一致,但是乱绕的分布电容可能会略增大,体积也大不好看,同时也许会带来问题,就是改变了原来线圈设计的耦合度,不知是否会产生其它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利用原来的线圈支架,自己动手,手工绕制,不一定非要用所谓的蜂房绕法,但也不要像绕变压器一样平绕,采用介于蜂房和乱绕之间的绕制法,效果同样很好。请移步看我发的“一体化高频头”贴,上面有图片。

网友:
乱绕没有问题,晶体管中周振荡线圈都是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手工绕制的中波本振线圈: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今天绕好了,等有时间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