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 上面见到一种等离子音箱?

楼主(2018-10-06):
偶然在宝  上见到一种斯塔克科技工作室的等离子音箱,有图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目前人类的物理学上还没有找到[等离子发生]与[音频强度]的

任何[物理公式]来说明其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是保守的基本教义派,因此我视这种喇叭为闹剧,没有物理能量转化公式支持的闹剧。

相比于此,过去的用压缩气泵的气门式超高功率/超低失真喇叭,就有根据得多了。-----这是大战期间,

发明用于瓦解敌军的喇叭.但是结果不了了之.是否成功,网友猜去吧.

就是基于此,我个人不赞同去年前年陶质喇叭由于喇叭盆没有变型,故零失真的网友论点,我的论点是;世界上

自然界所有发声的声带都是和纸盆一样有渐进振动,没必要喇叭盆没型变,作柱塞式往复运动,就是零失真.

其实,我所在公司2004年己制出这种超大音圈/纸盆接近零形变的特种喇叭,音质.....我没法形容,一句话/失败.样板现

还在我手里。

网友B:
也百度一下;网上粘贴来的;

此教程为等离子扬声器教程,具有较高的危险性。
危险性表现在以下几点:1.对人体造成触电危险 (功率大于100W时死亡几率明显增大)
2.对音频源例如手机造成损害甚至永久损害(请搞好隔离)
3.高温的电弧造成的严重烧伤(电弧核心温度高达13000℃)
4.电弧极易引起周围易燃物质的燃烧,容易诱发火灾,造成致命危险
5.高频大功率电磁辐射造成痴呆,增大得脑肿瘤的几率
6.高频大功率电磁辐射造成周围电器的失常工作,比如鼠标。
7。产生大量一氧化氮(会被空气氧化成二氧化氮,剧毒)和臭氧,对人体有害,请注意通风,以免中毒死亡。
8,此电路用到电解电容器,如果接反,会引起爆炸,碎片可能飞出划破动脉造成死亡。电解液具有腐蚀性,飞溅到眼睛里可能致盲。

简述:
离子扬声器是扬声器的一种却完全区别于普通扬声器,普通扬声器都是通过振膜的震动驱动空气发声,由于每种振膜都有自己的谐振频率这就不可避免的使发出的声音幅频特性变差——音频信号中频率与振膜谐振频率接近的成分最强,而那些频率远离谐振频率的成分将衰减,离得越远衰减的越厉害并最终完全被衰减掉,可见要想改善普通扬声器的发声性能必须解决扬声器的谐振问题。离子扬声器正是为了克服普通扬声器的这一弊病而设计的,它没有振膜通过直接驱动离子化的空气震动发声,所以理论上离子扬声器是扬声器中性能最佳的。
在一般的状态下,空气的分子量中性的、不带电。但经过高压放电后就成为带电的粒子,这种现象称游离化。把游离化的空气利用音频电压振动,则产生声波,这就是离子扬声器的原理。

网友:
这要是在剧场里听一场音乐会,台上的和台下前几排先倒下,中间几排上前抢救,后面的夺安全门而逃

网友:
电极估计有损耗,高压很危险,

网友:
简直是用生命在欣赏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百度一下;网上粘贴来的;

此教程为等离子扬声器教程,具有较高的危险性。

这不是音箱,是武器!

网友:
用生命在欣赏音乐

网友:
图片在哪里呀,

网友:
对,图呢。听说过等离子。

网友:
等离子炮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人类的物理学上还没有找到[等离子发生]与[音频强度]的

任何[物理公式]来说明其必然的因果关系 ...

线性的活塞运动并不好?
这个现象能不能进一步开发?我没招: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不用喇叭之类的东西,直接就能听到声音?能否进一步开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01255

网友C:
我有一个呀!音质非常差,或者说不上音质,只能说响了,放电间隙调整不好“丝”“丝”声很大,只能说是猎奇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呀!音质非常差,或者说不上音质,只能说响了,放电间隙调整不好“丝”“丝”声很大,只能说是猎奇 ...

这里有实物买到了,这就回答了首页“据说音质怎样怎样“的“据说“了.

在此贴中,本人是以网友的个人身份参加辨论,大家尽可开怀发言.(其实版主也就只是矿坛的扫地工人/门工之类,

并不代表什么)

首先回答16贴的各种“现象“,这和欧州文艺复兴时,很多几何定理被发现,但其实当时还有数不清过万条几何定理被

提出,只有被能重复论证,不被推翻的定义,才可被公认为“定理“.所以,又要回到我上个回贴,等离子/音频,无直接的

因果关系.

另;提出一个概念,全世界科学家都未推翻之前,这个概念/设想也可以当作定理。

16贴提的与“等离子“离天百丈远了,我来举个等离子与声的实例吧;      打雷

现在我提出[原氏定理];等离子与音频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糸;大家知道;绝大部分的高功率等离子体--闪电;

是没有雷声的这就是明证.另特高功率的等离子体在过饱和水汽中使水雾气化爆炸,生成超音速冲击波,而这种冲击波在传

播中转换成“雷声“,所以人们经常先听到啪啪啪啪的超音速冲击声,过几秒钟,才听到轰轰雷声.雷声,是水汽高速汽化的产物.

这种音频与等离子是隔代的关系。在干燥空气中的闪电,电能量转化于光/热占绝大部分,只轻微部分,转化成冲击波.

只有在等离子体加热过饱和水汽,才有比较多的能量转化为冲击波。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每秒钟二千次闪电(高功率

等离子)----绝大部分都没有雷声
,只有个别等离子体会有雷声----原来在雨云里的闪电才有雷声(音波)是靠水汽

爆炸发声的。

希望大家拍砖不留情面

  因网速极慢极慢,上页关于等离子体喇叭的原理讨论留待下贴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提议又回到名词的定义的概念准确性上,

没有那么快就到达音质上去,你的水汽的提议只是提高了效率, ...

很不错。
       想到另一种模式,用激光或别的强光,还是照射水雾,使水雾瞬间气化。水雾颗粒细一些,光不一定要聚焦成小点,较粗一点的光束也行,这样可以消除“量子化”,水雾自扁平孔中喷出,有一定压力以消除“回弹”,光以脉宽调制或振镜式打到雾上以控制气化的量。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普通喇叭据说失真度高达5%,要达到相同目标似乎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实物买到了,这就回答了首页“据说音质怎样怎样“的“据说“了.

在此贴中,本人是以网友的个人 ...

电焊的声音并不大,有的甚至声音很柔和。

楼上忘说了,这种方式不会产生不好的气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
       想到另一种模式,用激光或别的强光,还是照射水雾,使水雾瞬间气化。水雾颗粒细一些, ...

我们的讨论,我一再声明;未达到离子尺寸/形态,所形成的空腔是否会影响“频响“这个范筹。

我不若提出一个实验;希望DIY高手想一下 ;

给出1mW,10mW,100mW,1w,10w,100w,1Kw,10Kw,功率等离子弧,要求发声效率5%,请完成该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等离子体喇叭]可以有理论根据发明成为产品的基石

能完成这实验者就可成世界等离子喇叭生产厂股东,和会得巨额物理科学奖。

如果有幸那位DIY者能完成上述实验,就可作第二轮实验;

给出0.1W功率的交流电,请在20HZ,200HZ,2KHZ,20KHZ时,测量[等离子体喇叭]的频响曲线

要先完成首项实验.如有人放下第一项实验,而幻想第二项实验和他项实验,想疯了本人概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讨论,我一再声明;未达到离子尺寸/形态,所形成的空腔是否会影响“频响“这个范筹。

我不若提出 ...

这个,第一项实验不行,如同把水雾喷到炽热的铁板上使水汽化,想象不会有什么声音的。不过电弧和铁板不一样,是等离子,会把水分子分离成氢和氧吗?如果不会那就和铁板差不多了。如果会那就之前的想象太简单了,实际情况要复杂,显然氢和氧离开等离子后会燃烧,时间会被加宽,不能响应高频。
第二项例子是交流弧焊机,声音并不大,有飞溅声。一次焊生铁(柴油机机体),用生铁焊条,声音柔和,没有飞溅声,就是嗡嗡声。水雾和焊条相似,焊条是药皮产生气体来维持电弧,都是变成气体时体积增大很多倍。至于其它频率,和直流叠加交流,只能试。

从电焊机可以看出来,那么大电流声音都不大,效率非常低。电工挑变压器跌落时好像是电弧越长声音越大,这提示另一种方式——改变电极距离,什么结果只能试。 再引伸一下,电极固定,用磁场调制电弧长度会怎样?

网友:
频响估计不会太好,原因是电弧是温度极高的等离子体,即便是电流中断,它不会一下消失,降温需要时间

网友:
就是pllsstc,也可以是sstc,我做过,用氩弧焊电极寿命很长。零件成本不高,贵在调试,把mosfet调试到class-e戊类功放状态,管子温度很低,不需要很大的散热片。

这东西对周围干扰很大,

网友:
其实这个命题己提出近百年,看目前的回贴,还没有人勇敢地做首个能量转换的实验,还有更详细地介绍等

离子体引发的其他化学反应而耗用等离子的能量的细节,反证了“等离子“与“音频“互相能量转换更遥远难及。

  除了象氩弧焊这样常见的工业例子,其实用于超大钢碇的切割气焊,虽然没有使用丁点电源,但其割炬中心温度

足够高,也是有等离子体区存在的。

  至于极微的等离子区,氖泡,实验室用真空电极球,电子管的放电稳压管,都有气体被电压击穿离子化通电的情况.

这里特别介绍VR-150电子管稳压管,其耐功率达数瓦,正好适合业余爱好者作等离子---音频转换实验,只要掌握好

起辉电压-----最大直流屏耗电压,假设为150V----165v,我们可以输入157.5V带压降电阻的直流,另加一个数伏的

音频在这个压降电阻上,就可驱动电子管稳压管成为标准的“等离子喇叭“,还可听到轻微声音,至于“频率响应“是否

从20HZ----20KHZ,哪就要由DIY者听了。但这电子管外壳都很热的,希小心勿烙熟了耳朵

网友:
这东西淘宝打开就有视频,高压包,两个电极放电,价钱不贵,应该说是能发声音的电弧才正确

网友:
也许是击穿空气产生声音

网友E(2018-11-30):
等离子好多都有,见过风扇等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离子好多都有,见过风扇等离子

长什么样?有照片看看吗?我见过有人卖量子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