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两只达林顿三极管,作线性电源18V可以到多少A

楼主(2018-10-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主要问题就是散热了。

网友:
这些大管子是偏重于开关状态设计,性能效果不如小管子

网友:
达林顿管不能饱和,不适合做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是干机械加工的人,数控加工中心什么紫铜散热片做不了,成本问题而已!

羡慕有这么好的加工条件……我做点什么东西凡是涉及到外壳开槽钻孔什么的都头疼

用来做调整管主要是看最大耗散功率。
管子标250W,实际散热条件没那么理想,你降额按150W算吧;
然后最大耗散功率就看最大输入输出压差*最大输出电流。
想要输出18V,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调整管输入端)大约需要25V,所以最大耗散功率就是输出短路时,25V全落在调整管上,此时:
25V*Imax=150W,算出Imax=150W/25V=6A

如果你能跟商品直流稳压电源一样多做几路变压器输出绕组,通过继电器切换,实现较小的压差,这个Imax就可以大大增加。

网友:
如果做0-18V可调,每只管子可承担2-3A电流。
如果是固定18V输出,每只管子可承担8-10A电流。

另外,18V的电源变压器,做稳压电源最高输出定在16-17V比较合适。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线性可调稳压电源为什么才3-5A就往往要2个甚至更多金封管并联均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是干机械加工的人,数控加工中心什么紫铜散热片做不了,成本问题而已!

如果成本不算是问题的话,什么都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220V前端可不可以接一个220V调压器,降低管子的压差!

可以,初级多留俩仨抽头也行,不过样弄比较麻烦。

粗略计算时,管子功耗降额到1/4-1/5使用就比较安全了。您这管子额定250W,实际把功耗控制在50-60W比较好。
变压器额定18V,最高20V,整流后带载电压最高24V。如果做可调电源,24V就是管子的最大压差,60/24=2.5A,最大电流能做到2-3A的水平,再高就不保险了。

MJ10047的Datasheet,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用变压器最高输出18V交流,电流不过20A

20A可以用,但是必须对连接处进行仔细的清理和连接,螺栓压力必须足够。引线要足够粗,确保不因连线电阻的原因引起调节范围下降,同时也可避免引线因电流过大而发热。如果使用PCB,那么在通过大电流的地方必须开阻焊窗,以便焊接足够线径的铜线作为汇流条。

网友:
这管子在10A~20A内都应该可以稳定的工作,能用到多少A, 主要考虑你的功耗大小与你的散热能力.

看看CPU的散热系统就知道,如果20W左右,你只要用散热片就差不多了.当功耗40W时,你要散热够大,60W时可能需要风扇了.这个可以参考CPU的散热.

大电流里,VCE压降也会大,当然大的IB可以让VCE小些.但稳定工作VCE应该不低于3V. 加上波动,可能要留余里到5V,所以如果工作10A,你要准备不低于40~50W的散热能力.

网友:
感觉个很大,看完才2——3安,

网友:
当年7818+DD15,带6xTDA2003,满负输出,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