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8-10-07):
欧姆定律 I=U/R,假如用一个零电阻的导体连接电源正负极,电流是无限大还是0?

网友:
超导体也存在临界磁场的问题,阻止你电流无限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电流接近无限大

任何电源都是有内阻的。

网友:
4楼正解。
再说对于电荷运动来说,不存在零电阻值的物体。电源内阻也是阻抗的一种。

网友:
你这是短路现象,电流是接近无限大,但是是瞬间无限大,因为零阻的导体会瞬间被加热,除非导体是超导体,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导体不会烧坏,电路就会因为过热烧断线

网友:
不记得在哪里见过报道,某实验室中超导环中100A电流已经持续流了好多年。

网友:
实际应用中,电源内阻是消除不了的。实验室中除外,不能实际应用。

网友:
一个零电阻的导线连接电源正负极,电流不是无限大也不是零。电源有内阻电流不会无限大,既然是电源,接通正负极电流更不会为零。楼主,问一下学历是初中以下吗?没有恶意,知道您的学历才好回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电流接近无限大

无限大是多大?1A,10A,1000A?还是1000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假设。

但如果假设理想电压源用理想导体短路,抱歉,假设不成立。

正解,谢谢,学习了。

网友:
理论上是无限大。

网友:
电流为0是不可能的,除非导线断开。电流究竟有多大,这要取决于电源内阻和产生的热能

网友:
即便导线阻值为零,公式中R也不会为零,电源有内阻Rn,因此电流是个有限值。这问题有点欺骗性,如果公式中R为零性质就变了。用极限概念来定义更准确:电阻趋近0,电流趋近无穷,趋近,不是等于。R→0,I→∞。标题应该是“电流的疑问”。

网友:
I=U/R是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

网友(2018-11-12):
对于理想电压源这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