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康佳液晶电视机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8-10-07):
昨天收到一台康佳液晶电视机,通电蓝屏,无其他显示,第一次接触液晶电视,应该怎样修,还能修好吗,收来时无后盖了,请师傅们看看,里面不缺东西吧,解码板上的那个大芯片通电有温度

通电蓝屏,无显示

通电蓝屏,无显示

网友A:
屏好的话,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好的话,都能修好

开机显示蓝屏,无字符等显示,按键调节也不行,是不是解码板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现在的液晶电视集成度太高了,拿去售后只要屏幕不坏,直接给你换主板就完事,修主板的功夫有些店是不会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显示蓝屏,无字符等显示,按键调节也不行,是不是解码板坏了

先检查电源板,电源板没问题,某宝上买块解码板肯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板,电源板没问题,某宝上买块解码板肯定好了

能开机,蓝屏,调节按键能开关机,有2个按键还能调节屏显亮暗,解码板上的大芯片有温度,解码板应该是进电了,电源板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亮暗的时候屏幕上也没显示吗

没有显示,蓝屏亮度不大,调节时能看出亮度变化,无字符显示,输入信号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显示,蓝屏亮度不大,调节时能看出亮度变化,无字符显示,输入信号也不显示

与康佳编号35012577主板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板,电源板没问题,某宝上买块解码板肯定好了

还要继续请教师傅,电源板上有24V电,没有12V和5V,有个PS,能不能短接GND,强行启动电源

从上数24V,24V,GND,GND,GND,12V,PS,5V

从上数24V,24V,GND,GND,GND,12V,PS,5V

网友:
问题没有找到不建议强行上电  风险太大   单独测试电源板  ps需要接电阻   输出需要接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