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58C温度怎么调整

楼主(2018-10-07):
哪位师傅知道VR4 与VR5,温度400度以下调整哪个,谢谢!!

网友A:
WR5是调低温的,WR4调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5是调低温的,WR4调高温

感谢回复,那多少度算低温,多少度是高温,分界线是多少呢

网友A:
你可以把探头放进沸水中调WR4到100度,把探头放到冰水中调WR5到0度,这两个校准了,基本可以了,万用表测温不是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探头放进沸水中调WR4到100度,把探头放到冰水中调WR5到0度,这两个校准了,基本可以了,万用表测温 ...

正常室温21度,万用表显示19这个是不是超出了出厂标定误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室温21度,万用表显示19这个是不是超出了出厂标定误差啊

你先把100度和0度校准,然后再看看室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