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DZY-48-30H改电压可调体会

楼主(2018-10-07):
    调压结果:看图片
前几天在矿坛买的动力源DZY-48/30H,注意不是H1,不是H3,不是D什么的,空载输出电压53V,确实是全新的,封条完好,13年10月出厂,不过所有固定螺丝生锈,有2个根本无法拧开,不等不采用破坏的方法拆掉螺丝。在改的过程中发现与DZY-48/50H一样的,连元件的位置和参数都一样,(我比较了几十个元件都一样,也可能有个别元件有差异我没发现)。48/30H比50H只是少装了一个高压电容,但有位置空着,快恢复整流管有4个安装位置,装一个空3个,输出电容8个位置只安装5个。如果把元件补上,能不能达到48/50H的输出呢?
这使我想起来在十七八年前,朋友有一个老式卡西欧计算器两个键不能用让我给看看,说有感情了不舍得换。计算器超大,有11寸电脑大小,按键是微动开关型的,计算芯片有现在电脑的CPU大小,不是牛屎堆状,是盒状的,扣在一起。检查按键,连接排线都没有问题,用无水酒精清洗了故障依旧。得知是从桌子上掉下去摔坏的,就打开了芯片上盖,看到比头发还细的银线连接着各个管脚,发现有2根连线从最中心的小芯片根部断开,已无法连接,只能维持现状。同时发现有许多管脚没有与电路连接,查资料发现,同款芯片在另一个计算器中具有函数计算功能,按图试着连接,果然具有sin,con计算功能。
    早就听说厂家为了节约生产线成本,芯片功能均很完善,生产厂家只是在不同的产品上故意舍去一些功能,或封锁一些功能,为了使高端产品卖得价格更高。佳能50D是当时的一代经典相机,但没有录像功能,外国小哥编制了“魔灯”程序破解了,使50D具有录像功能,效果很不错。就动力源DZY48/30H和48/50H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请各位大虾解惑。我的改造后能不能达到48/50H的输出,没有大功率负载试验,但肯定比原来的功率大。这是题外话。

    先说说对DZY48/30H印象:与中兴ZXD2400相比,体型稍小,重量轻,前塑料面板大了一圈,虽说是为了固定安装需要,但非常难看,尤其是单独使用时更是别扭。原输入输出端突出壳外很多,与其他电源相比既不美观又不方便。我买的就在快递中,摔断面板突出的一个角。内部元件数量较少,一块双面敷铜板,正面安装大元件,背面是控制检测电路,采用贴片元件,体型小的情况下还有很多空间,(空间大给改进创造了条件,这点可点赞)。快恢复整流管有4个安装位置,只安装一个还是220封装的那种,220封装的60A整流管,想想就不放心,输出电容8个位置只安装5个,每个仅820微法。忘了在哪里看到输出10A的开关电源要保证输出电容量不低于2000微法,如果这个说法正确,本电源标称30A就应该有至少6000微法电容量,可是现在只装了4100微法,可见用料之节约程度,给人一种不踏实之感觉。但空载或轻载下风扇不暴力,噪声小。

    改调压方法:坛上很多,不再重复,就是将U10的2904的1脚R112电阻100欧去掉(板子背面贴片元件),接上47K可变电阻即可。我的调压范围5.8--54.8V,尝试多种方法不能从0V起调。调压过程中经常亮起黄灯,特别是从高压往低压时。检查电路,发现输出电容没有电能泄放回路,使实际电压高于需要电压而亮黄灯,但等待后会变成绿灯,有时等待时间较长,需要点耐性,但不影响最终调压结果。
加快调压过程的方法:在空着的输出电容位置上安装5W1K左右的电阻,等待时间减少很多,只要不是调压太快基本不需等待,一路绿灯,如果阻值再小点的效果会更好。

    由于出现个意外短路,造成原快恢复整流管短路,又没有买到220封装的替换件,只好用TO-3P封装的60A的二手元件替代,由于孔距不对,只好把TO-3P倒着装,用导线连接到电路板上,看着4个位置空了三个很别扭,就又安装一个,再多就不行了,固定孔位置是按220元件定位的,TO-3P只能隔一个孔距才能安装。如果一个T220封装的60A能达到30A输出,2个TO-3P封装的60A达到50A不成问题,没有试验只是猜测,总之比原来的更让人放心,肯定要强得多。

    抗干扰问题:拆掉原输入输出接块,风扇改装在后面,原来把电压电流表和调压电位器、输出端子安装在前面板上,原前面板弃之不用。但因电位器导线长,干扰大,在20V以下不时出现电压乱跳不稳定现象,电压再小时还会出现重启现象,把导线放在散热器与外壳之间稍好一点,十几V以下依然不能稳定,采用屏蔽线接地、电位器并小电容依然不能解决,只要电位器连线经过开关变压器均有干扰,可见开关电源的干扰非同小可。没办法只好换向安装,(由于有空间,一点没问题。这点再次点赞)。风扇还安在最原始位置,改压入式为抽出式散热。外壳盖版颠倒安装,安装孔不需改动,风扇不需固定,因为风扇高度尺寸正好,盖版合上后正好压紧定位。剪断部分网孔栅格,把交流输入和电源开关、保险安装在卡在原盖版的通风孔一端,另一端新面板采用铝板,折边在合适位置打孔,在外壳上攻丝安装,表头、指示灯、电位器和输出端子合理布局在新面板上。由于电位器连线极短,完美解决电压乱跳现象,从高到低,从低到高,全范围一路绿灯。

    关于抽出式散热,原想把多余的网孔堵上防止风流短路,实际证明不需要,新面板的通风孔有意偏向散热器就行,也可在箱内加塑料片导流板,把风流导到散热器更完美。

补充内容 (2018-10-8 07:03):
60A整流管图片有误,应该是小的是原装的,大的是替换的

楼主:
只能上十张图了,郁闷

楼主:
怎样才能把图片插入文字之中,放在需要的地方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文字描述反了,左侧的为替换件,右侧为原装件。

网友:
我买了50hi  高压往下跳反应比较慢,这个电流应该也可以跳,期待高手弄出来。

楼主:
可以安装输出电容能量泄放电阻试试,感应速度会改善很多的。调电流部分也在琢磨中,但没有发现检测电阻,也许是其它方法检测吧

网友:
我的拆了好久还没装回去,表头接点是表头的供电?

楼主:
是表头的单独供电

网友:
不错的资料也想改可调

楼主:
不会把图片插在文字中,一天只能上传10张图,今天补充图片

网友:
高电压或者大电流稳定吗?
我有台4850HII,内部有响声,高电压、大电流更明显。
是干扰的原因吗?

楼主:
稳定。20A试过,再大的电流没有没试过。

网友A(2018-11-06):
电流可调应该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可调应该怎样改。

没有改电流,这个电源表面刷有保护漆,把贴片元件的参数和型号都盖住了,看不清,加上还有电源要改制,就没有继续,等有时间再说

网友:
期待调流的方法,谢谢楼主,板子上的保护漆,可以用脱漆剂试试。

网友B:
我改了一台,使用绕线精密可调电阻电压跳动的就很厉害,改用普通的可调电阻,电压就很稳定。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这玩意我就没找到输出电流检测点,和艾默生2900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一台,使用绕线精密可调电阻电压跳动的就很厉害,改用普通的可调电阻,电压就很稳定。
不知道怎么解 ...

干扰问题。可以考虑并0.01微法以下小电容试试;或把电位器连线远离主变压器;或合上金属壳试试,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我就没找到输出电流检测点,和艾默生2900一个样

没有检流电阻,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问题。可以考虑并0.01微法以下小电容试试;或把电位器连线远离主变压器;或合上金属壳试试,应该能解 ...

感谢指点!

网友D:
在电位器上加电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电位器上加电压就好了!!!

没明白。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改调流

网友(2018-12-25):
在此学习,留足迹。

网友(2019-02-07):
期待调流的方法,谢谢楼主

网友(2019-05-27):
楼主,我也有一个这个电源,想改5-60V,这个咋破解电压限制调到60V你知道不?

网友(2020-02-02):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一台,使用绕线精密可调电阻电压跳动的就很厉害,改用普通的可调电阻,电压就很稳定。
不知道怎么解 ...

N年以后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一台,使用绕线精密可调电阻电压跳动的就很厉害,改用普通的可调电阻,电压就很稳定。
不知道怎么解 ...

那就别用线绕电阻,改用优质的碳膜电位器。需要精密调节的部位用线绕电位器反而受限,要么就增加细调。

网友:
楼主是高人啊,期待进一步大作

网友(2020-04-10):
期待电流可调

网友(2021-04-06):
我刚收了台48-50HI,想试试看。谢谢。再问一下各位高手,启动是短接124脚吧?

网友:
按楼主所示连接启动不了。红灯亮。

网友(2022-04-28):
学习下,但是我的电源不太一样

网友(2023-05-12):
学习电源改造。废品站掏了2个DZY4850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