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后功率会下降吗?

楼主(2018-10-07):
交流220V是有效值,
交流电的有效值是根据电流的热效应定义的,就是把一个交流电跟一个直流电相比较,如果在相等时间内通过同一个电阻产生的热量相等,就把这个直流电的参数称为这个交流电的有效值。
也就是说交流220V和直流220V在同一负载做功是相同的。
AC220∧2/R=DC220∧2/R
AC220全波整流后:
AC220=0.9X220=DC198v
DC198∧2/R≠AC220∧2/R
如果不考虑二极管的压降,为啥一整流做功就不一样了那???

楼主:
我觉得我们的万用表测得的直流脉动电压220VX0.9是这个电压的平均值,而真正做功的是有效值。有效值整流前后应该几乎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0.9不是放在那的摆设,况且你上面计算的时候就已经把二极管压降算进去,后面又说不考虑二极管压降,自 ...

你的意思0.9就是二极管的压降呗?我要是10000V整理就得有1000多伏的压降了。你的理论更不就站不住脚!!!

网友:
0.9是平均值

网友:
这 个0.9害了多少人啊。

网友B:
在电阻负载中,交流220伏和直流220伏,同一段时间段同一负载情况下消耗的功率是等效的。那么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电压不是220了,等效功率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阻负载中,交流220伏和直流220伏,同一段时间段同一负载情况下消耗的功率是等效的。那么整流后的脉动直 ...

理想状态时,纯电阻负载下是相同的;
实际状态下由于线路不是理想状态:感抗,容抗,二极管的阈值及非线性。

网友:
学习一下整流的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阻负载中,交流220伏和直流220伏,同一段时间段同一负载情况下消耗的功率是等效的。那么整流后的脉动直 ...

按你的说法同是220V脉动的直流和纯220V直流功率不等效,那么我把脉动直流进行滤波变成纯直流即应该等效了吧?
这过程中没加任何能量就等校了难道不觉得矛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们的万用表测得的直流脉动电压220VX0.9是这个电压的平均值,而真正做功的是有效值。有效值整流前后 ...

会思考了,不错,但离最后答案还差那么一点点。
书本上通常说全波整流后电压乘0.9,那是平均值,直接对电压瞬时值积分算出来的(没整流的话平均值就是零);
求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是振幅乘以0.707,那是均方根,对电压的平方积分后再开方算出来的(如果忽略二极管压降,不管整没整流都一样)。
书本上没讲错,只是没讲清楚这两个系数的区别。

网友:
我记得,交流220V整流滤波后达到约300V。

楼主:
那是峰值电压!!

网友:
实际上万用表(至少是指针式万用表)测交流220伏也只有220X0.45。因为是经半波整流后用磁电式表头显示的,只不过是在刻度上显示220伏罢了。

网友:
0.9是平均值,指针万用表就是平均值响应的。

网友:
交流电整流后的是脉动直流而不是恒稳直流。非恒稳直流同样也有有效值,一般有效值会略大于平均值。
正弦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的理论平均值(不考虑整流管压降的情况下)是0.9倍的交流有效值,而这时候这个脉冲直流的有效值其实还是与整流前是一样的(可以用高等数学推导出来),也就是还是220V。而平均值是198V。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只有恒稳直流的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对于恒稳直流来说没有区别,所以只说直流电压了)。你也已经知道了计算功率要用有效值,那么用有效值计算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网友:
微积分理论求解应该基本一样吧,全波整流无虑波情况下除了极小压降外并没损耗也没能量改变,除非负载非纯阻性负载!

网友C:
以前修电视,220全波整流就是300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电视,220全波整流就是300伏的

这是整流后电容滤波后的空载或很轻负载下的电压,接近峰值电压(220*1.4=308)。说的不是一码事。

网友:
不是0.9害人,而是不知道0.9的真实含义而自己害自己!别冤枉了0.9!!!

网友:
我是来学习知识的

网友:
可恶的水印,后面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