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DT890D,在测交流电压档、电容时无读数,毛病在哪?

楼主(2018-10-07):
如题,请教各位师傅,给些检查的思路!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AC/DC部分坏了,有的用的TL062

网友:
这个故障最少是测Ac运放坏和测量电容的双运放坏!其它坏的另说……

网友A:
胜利这个牌子的表有很多种方案,这个要把表拆开拍张清晰的内部电路板的照片,在确定用的是那种主控方案,才能判断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这个牌子的表有很多种方案,这个要把表拆开拍张清晰的内部电路板的照片,在确定用的是那种主控方案,才 ...

拍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应该在运放部分,或电位器

网友(2021-11-21):
正面照片和背面照片有吗?正面有可调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