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胜利890D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18-10-07):
胜利890万用表版本太多,现遇到一故障,开机各档位皆蜂鸣,已确认 牛屎7106没坏。以为运放062坏,换后依旧,又换了14脚的没有标识的ic,以为是4011,换上后不开机了。确认应不是4011,因4011第七脚接v-,而这个ic是11脚接v-。向坛友们,求教,谢谢

网友A:
没图的,帮楼主顶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的,帮楼主顶顶贴------

谢了谢了

网友B:
〖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沙占友、266页上有。不会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原理与维修〗沙占友、266页上有。不会贴图,

谢了朋友,这书我有,但胜利890版本太多了,每个版本都有变化

网友C:
十一脚接Ⅴ-的是LM324四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一脚接Ⅴ-的是LM324四运放!

谢了,这两天一直再查,也觉得应该是324

网友:
够聪明你!

楼主:
不敢十分确定 ,从废表上拆了个324,还是供不上电,宝上买了新324,

楼主:
朋友,换了新买的324还是不开机,原先的情况是,开机就蜂鸣但能测量。

网友(2020-05-18):
    请问还有这个表的表盘铜弹片图吗?

网友(2021-12-14):
不同版本排列不同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表,蜂鸣器一直响,最后修复成功,希望能帮到你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2022-10-28):
换芯片,换了芯片电容档不能用!062换成了358,74HC14D也换了,不行!没有丝印的问厂家!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