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例--给打理收音机的准广告

楼主(2018-10-07):
为不好买地收音机里的东东,提供方便。这是准广告≈。不提供链接自己搜索淘宝吧。
6.2V

网友A:
当年711收音机中,损坏率比较高的就是这个线绕电阻。
如果修机,不建议用这个线绕电阻,容易坏,不如用两个2W1.1K碳膜电阻串联使用,故障率要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711收音机中,损坏率比较高的就是这个线绕电阻。
如果修机,不建议用这个线绕电阻,容易坏,不如用两 ...

这个电阻我换成两个10w1k的了

网友:
这个电阻挫开过,主要是因为当时铆接工艺不过关,容易在引脚和电阻丝之间接触不良导致过热损坏。

网友:
这个我还真在那里买过。

网友B:
指示灯0,3A的有点大也不是太合适,对与像144等两个指示灯的这种指示灯就更加不适合,加重了电源变压器的负担,144电源变压器本来就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0,3A的有点大也不是太合适,对与像144等两个指示灯的这种指示灯就更加不适合,加重了电源变压器的负 ...

指示灯应该是0.15A6.3V。

网友:
如果 不讲究原样复原, 现在的水泥电阻 寿命比他高几个数量级别,

网友C:
交流电子管收音机指示灯用6-8V的寿命长多了。

网友C:
1.1K+1.1K中心抽头电阻损坏率较高,不如改为两个固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子管收音机指示灯用6-8V的寿命长多了。

指示灯一般都 不是太亮,寿命都比较长,现在有好多人是从旧物商场及垃圾佬得到,缺少指示灯,尽管是圆柱型的但是用球形也可以,反正是卡的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K+1.1K中心抽头电阻损坏率较高,不如改为两个固定电阻。

断的都是中心头,一侧不通,用两只代替是个好办法。大部分收音机是只用一只2K电阻滤波,这样就可以不用中心头。总比其它代用方便些。

网友:
老配件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

网友:
这个啊,以前买了一盒,就用了两个,都是修711用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