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问题求教!

楼主(2018-10-07):
监控器摄像头拆的sd
卡32g的,电脑上不能格式化,为什么呢?

楼主:
能看到文件,能进卡里面

网友:
试试看也许行

网友:
这么小的文件
你分成9个上传

网友:
有个好像叫什么松下SD卡格式化软件,一般的都没问题

网友:
SD卡旁边那个保护开关在什么状态?

网友A:
许多sd卡的写保护开关是摆设

网友:
也可能是写保护
也可能是要低级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多sd卡的写保护开关是摆设

那个写保护开关并不是管SD卡本身电路的,是管读卡器里面有个开关。所以你拆开SD卡看着是摆设。

楼主:
说错了,想手机的内存卡

网友:
卡坏了,不用折腾了,如果是京东买的就联系换货,其他渠道的话,可以扔了。。

网友:
那卡上有个数据保护拨块,类似老盒式磁带上的免误擦卡片的东西,是不是它正处在保护位置上?如果是处于保护位置,就不能删改或录入数据。

楼主:
删掉了文件,自己就回来了,也就是没有删掉。

网友:
如果SD卡写寿命到头了,就会变只读的:文件无法删除、也无法格式化。
一般家用SD卡很少用废,但监控用途的比较损耗寿命。
你说它是监控器使用的SD卡,所以可以考虑是不是写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