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始修理电子管收音机,求相关书籍和方法。

楼主(2018-10-07):
十多年前陆续收了一些破旧电子管收音机,因本村经济发展落后所以只有60年代之后的国货,70年代中期之前的基本不响,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才有完全正常工作的,如红灯711。
现准备利用空闲时间挑选一些品相好的修复,手头除示波器、万用表外没其他仪表,请问可以开工吗?搭车求些书籍和资料,谢谢。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最大的是要注意安全用电。

网友:
对于电子管而言,仪器只要万用表足够了,调试中频靠耳朵,否则得有中高频发生器加示波器

网友:
如果有条件,最好有扫频仪

网友:
资料论坛里有很多~!有示波器和万用表,一般的故障就能对付了!慢慢鼓捣吧

网友A:
万用表会用吗?要是能熟练使用,检修收音机非常简单。看三本书。冯报本《超外差式收音机》,毛瑞年《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赵景元 冯报本《电子管收音机技术问答》就够了,其他书,特别是没名气的作者写的,内容都差不多,不必要看。高频信号源买个J2463(XG-25)就完全能应付中短波收音机调整。

网友:
搞一台,高频信号发生器,调465k中周和统调。一台1:1/220v隔离变压器,保证修电子管收音机时人身安全。超高频毫伏表和频率计。

网友B:
要是近的话,我帮你。我前后整好了五十多台电子管收音机。
       中周最好不要动,动乱了很难调回来。
      有个线绕电阻会有问题,但有问题的机子也不多。
      可调高低音以及波段转换和音量电位器清洗一下,多数的机子就能回复工作。
     有个万用表,足够用了。
     想的复杂,其实简单。

网友:
到本坛的下列区域去找书吧
〓电路图资料区〓

网友:
看头像楼主也是老人了,我也没玩过电子管,楼主有基础,可以先修起来有问题百度或坛里请教。

有表就可以,已有示波器那可以买个便宜的带扫频的通用信号发生器,扫中频,统调频率覆盖范围。

下面哪个单管信号源,我装了没想到却是很稳定,适合不想花钱买仪器的人,玩具数表+它,调465K很准的,也可统调频率覆盖范围和增益(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电子版的一大堆书籍,给我邮箱地址吧。

谢谢,请发至chinasyy 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会用吗?要是能熟练使用,检修收音机非常简单。看三本书。冯报本《超外差式收音机》,毛瑞年《电子管 ...

能熟练使用指针和数字万用表,书籍如果有电子版的话麻烦请发至chinasyy sina..com。谢谢。

网友:
修旧收音机,高频信号发生器是必须要有的,否则无法精确校准中频和统调。
用仪器精细调整的收音机灵敏度比未经仪器调整的可以高出二、三十分贝以上,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近的话,我帮你。我前后整好了五十多台电子管收音机。
       中周最好不要动,动乱了很难调回来。
  ...

请问您在哪?
电位器之类的简单问题我处理过几次,拆开电位器清洗干净基本就没问题了,听说涂上凡士林效果更好,但我没涂过。
至于中周我感觉是否可以采取替换法?可以从正常的机子上拆,感觉普及型收音机的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电子版的一大堆书籍,给我邮箱地址吧。

是否可以给我也发一份?谢谢!我也刚入坑有几台老机器想折腾。298175407@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在哪?
电位器之类的简单问题我处理过几次,拆开电位器清洗干净基本就没问题了,听说涂上凡士林效 ...

六七十年代,家里的美多收音机老是听到有不和谐的声音,于是就动手调中周,结果不和谐的声音更大了,再往回调很难了。
        后来收回来不少机子,首先,清理卫生;然后,查找毛病,就这样搞好了五六十台。还想,我要是在早年的修理服务部工作也够称职了。
        千万不要想再把它原来的指标期望太高了,能正常使用就可以啦。
        除非是七八个灯以上的高档机,或者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好机器,还值得下功夫好好整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七十年代,家里的美多收音机老是听到有不和谐的声音,于是就动手调中周,结果不和谐的声音更大了,再往 ...

美多中周不好调就对了。美多收音机第二中周多数是双峰的312-2。必须用扫频仪调整。否则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压缩后400多M,请注意接收。

没收到,麻烦核实一下邮箱地址是否正确。谢谢
前面是chinasyy
@后面是sin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电子版的一大堆书籍,给我邮箱地址吧。

pyhfzyqq@163.com,想看写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压缩后400多M,请注意接收。

pyhfzyqq@163.com,想看写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电子版的一大堆书籍,给我邮箱地址吧。

老师给我也发一份吧,我的邮箱117747675@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收到,正在学习,谢谢
还有其它的也愿意要(原谅我如此贪心)
我有的不知道您需要哪些

给我转发一份吧,我的邮箱117747675@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件压缩后400多M,请注意接收。

谢谢!已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压缩后400多M,请注意接收。

已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