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傅帮忙修修小北京收音机。。

楼主(2018-10-07):
现在有两个机心,有电流声无台。本人不会修。哪位师傅帮帮忙修下。可以付费维修。

网友A:
解放前从美国引进两条收音机生产线包括胶木外壳生产线,一条在南京,一条在天津,因此南京的红星与熊猫收音机以及天津的工农之友与小北京收音机大部分采用胶木外壳,胶木外壳容易保存,小北京收音机在华北地区拥有量很多,天津城市开始拆迁时非常便宜,近年来备受收藏家追捧。本人1957年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最早修理的就是小北京收音机,1960年商场半价处理(48元/台)。个人认为其总体质量不如上海产品,先天不足之处甚多,胶木壳体积小散热不良,滤波电容非常容易损坏(其原型机《莫斯科人》最早采用热底板,硒堆整流,发热量小很多),修理时建议改为硅晶体管整流;友谊牌铸铝壳可变电容强度差容易损坏,令修理者头疼; 早期产品采用上广电喇叭(特别是永磁喇叭质量很好),后期产品使用友谊(双环)恒磁喇叭,磁性弱,灵敏度低,音量小;中、低放采用6B8P来复电路,输出级中周变压器单回路,灵敏度低;中周变压器为非标准件,维修及替代困难;波段开关部分,其接线初学者无处下手;整机零件不用螺丝固定,局部叠床架屋,根本没有考虑修理的方便。

网友:
用卡箍固定的多数是早期永磁喇叭,以及后背没有固定螺丝的恒磁喇叭。

网友:
一个地方的还行,其他地方的发快递都嫌麻烦。

网友:
小北京,修好了接收效果也差,倒不如保持原样,做个摆件。

网友:
晶体管还是电子管的?晶体管的我可以修,QQ:527323358

网友:
四川附近的可以找我。太远的算了,这个几十年的胶木壳,还有哪个双联,经不起折腾啊。

楼主:
谢谢个位了,我在自己试试。昨天晚上发现有两个电阻发烫。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两个电阻发烫,是什么原因。怎么排除故障谢谢了

网友B:
刚修了两台,不妨再修两台玩北京地区可以找我

你不要着急通电,先换电容,你这机器这个样子肯定电容漏电短路厉害,输入滤波电阻发烫肯定是短路了,你要是再开机可就该烧点什么了
换电容,开路测试,通电要前测量高压输出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放前从美国引进两条收音机生产线包括胶木外壳生产线,一条在南京,一条在天津,因此南京的红星与熊猫收音 ...

白版说的解放前引进的生产线是不是飞歌806生产线?

网友B:
白版说的太对了刚修的一台“出土机”什么什么都要修,刚体会了一遍,双联电容动片薄黄铜固定片脆弱,这500p双联体积还大重量大,定片后面的陶瓷柱也很容易折。纸卷电解电容全干了换掉没的说。各处零件松松垮垮,绕线电容,没壳子中周,飞线高频线圈线外露容易碰断。没螺丝全用铁皮拧/砸固定最头疼,波段开关一次性压装很难拆开维修,底壳要喷漆却发现管座全拆不下来修好了一听就能收3个台性能实在太差劲 再补充一条2M带开关电位器没处找去,原机的开关基本都是坏的
好在结构简单零件少

另外我注意到小北京也有挺多版本,有波段开关在机器后面的早期型。有波段开关在前但是背后还留着波段开关口,机外直接甩出一根天线的中期型。还有后面有拾音器插口和天线1天线2地线插座的后期型。早中晚只是我根据配置的推测,不知是否如此,是否有多个厂家等等,我手里的两台都是“中期型”后面只甩一根天线。网上的图片大多是后期型,而且前期和中期型的背板也从未见过完整的,仅有找到无印字的,是否本来就没有印字?
另外还有稀少的绿色外壳度盘印天坛的,还有背板印天津无线电厂的,实在摸不着头脑,白版如了解还请介绍一下解惑

以下是我收集的网上的一些不同版本的照片

“后期型”有拾音器和天线插座

“后期型”有拾音器和天线插座

天津无线电器材厂的,没有天线插座,但是也没有后波段开关开口

天津无线电器材厂的,没有天线插座,但是也没有后波段开关开口

后置波段开关的“前期型”

后置波段开关的“前期型”

后有波段开关开口的背板,没有印字,不知道是否是脱落了还是压根就没印

后有波段开关开口的背板,没有印字,不知道是否是脱落了还是压根就没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版说的太对了刚修的一台“出土机”什么什么都要修,刚体会了一遍,双联电容动片薄黄铜固定片脆弱,这 ...

这个好修吗?

网友C:
你说反了, 这才是最早期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反了, 这才是最早期的版本

是,我是按越复杂越往后推测的 原来背板没有印字,没有天线拾音器插口的才是后期型啊越来越偷工减料

网友:
先换电容不行再换电子管

网友A:
小北京收音机只有国营天津无线电厂(七一二厂)独家生产,也是华夏第一屏北京牌电视机的生产厂家。小北京生产时期大致根据以下几点区分:1:度盘图案,55年~56年图案是天坛,57年以后图案是发射塔。2、喇叭,早期产品喇叭是永磁的,后来改为恒磁喇叭,有上广电的,使用较多的是带布罩的华北厂胶木支架的友谊喇叭,华北厂喇叭早期产品后边有固定螺丝,没有商标,后期没有固定螺丝,贴商标了。3、整流管支架,早期产品有斜撑,后期产品取消了斜撑。4、电子管,早中、期产品采用苏联的6Б8С,后期产品采用南京6B8P。5、外壳,困难时期的产品胶木壳比较粗糙。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北京收音机只有国营天津无线电厂(七一二厂)独家生产,也是华夏第一屏北京牌电视机的生产厂家。小北京生 ...

感谢白版科普看来版本还真是很多,我看还有喇叭有用卡箍的,后来改螺丝拧的了,诸多不同,更改很多,我这两台看零件日期应该都是58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求人的。会玩小北京的人大多已步入老年,执此谋生者没有了。大多在含飴弄孙,或玩其他。没谁会弄个 ...

评论入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了两台,不妨再修两台玩北京地区可以找我

你不要着急通电,先换电容,你这机器这个样子肯定电容 ...

重绕变压器了?

网友:
铁芯都换了,全生锈,高压线圈全断了一个不剩,直接换了

网友:
你什么地方的。如果是河南的我可以帮你修

网友(2019-10-27):
引用 网友A:
解放前从美国引进两条收音机生产线包括胶木外壳生产线,一条在南京,一条在天津,因此南京的红星与熊猫收音 ...

中频来复电路的T3线圈是什么规格?我有一台丢了线圈,只剩下一个并联的电容,这个T3是不是465KH的中频陷波器???

网友A:
小北京来复放大6B8P的中频变压器是单回路的,可以用任何中周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北京收音机只有国营天津无线电厂(七一二厂)独家生产,也是华夏第一屏北京牌电视机的生产厂家。小北京生 ...

引用请注明出处, 即使缩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北京来复放大6B8P的中频变压器是单回路的,可以用任何中周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替代。

也就是说T3是单回路中频变压器,T4是双回路的中频变压器,我的机器就是T4的次级线圈丢了,我拆掉T4原机槽路电容,用312-3或312-4中周任意一级接上去都可以收台,但是灵敏度和选择性好像不行,是不是要把原来的中周全部拆了替换才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放前从美国引进两条收音机生产线包括胶木外壳生产线,一条在南京,一条在天津,因此南京的红星与熊猫收音 ...

        白版主对小北京的了解比较深透,看来小北京本身从机壳的大小到元件喇叭空气可变波段开关,再到组装工艺,确实存在先天的固有的缺陷,所以修理要针对这些逐一解决,也比较困难,更不能修旧如旧了。

网友:
这个参数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