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脚排列问题

楼主(2018-10-08):
请教老师们下面图纸上的TTF-2-1.2.9里的3.4是实点,是不是代表就是绕的时候是头啊,1和6不是实点就是尾,请大哥哥们指教

网友A:
有中和要求时,中周绕组的同相端可能很重要,必须把中周正确地接入才能避免自激的发生。如果没有中和的要求,如使用硅高频管做中放管,不必要对其集电结电容进行中和,这时,中周的接入是很随便的,只要保证初级接入正确即可,次级的两个端头,可以随排版时简单就可以了。

网友:
实点表示同相端,至于头尾怎么算,对中周不重要。

网友:
那个点表示 ‘同铭端’。

网友:
圈、点可以表示同名端,有时数字顺序有时也可表示同名端,还有另外在引脚旁加一个点的

网友:
公布的只是标准件。如有仪器还可调整抽头来获得需要的增益、通带等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中和要求时,中周绕组的同相端可能很重要,必须把中周正确地接入才能避免自激的发生。如果没有中和的要求 ...

半导体收音机的中周因存在寄生电容(即不是理想变压器),从减小这个寄生电容耦合考虑,除绕线圈的绕法有讲究外,次级两头也不是随便可接的吧?超版是否可画出加上寄生电容的中放等效电路,再讲解次级的两头的哪一头接基极更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