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8-10-08):
一个坏的电动车充电器,好像是电动三轮的,型号没有了。开始有一个功率管坏了,20N65,短路了,烧了几个电阻,后来没找到一样的,找一个20N60,可能电压差点,不要紧。
现在接电没反应,没有波,后来发现是uc8344a没有工作,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坏了,7脚对5脚有900多欧的电阻,电压很低2 v,

大侠们,给看看
如何测量uc8344a好坏。

网友A:
uc8344a好坏
给他单独供电,如果烫手就坏了,如果不烫手就测输出

网友:
看看3844电源脚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各点波形,否则很难确定故障位置

网友:
还有检查3844的启动电阻和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8344a好坏
给他单独供电,如果烫手就坏了,如果不烫手就测输出

单独供电,一会后,3844有点热,肯定是这个东西坏了。还有一点点烫手。

网友:
管子坏了,管子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一般烧管子,38XX都会烧的。

网友:
芯片、辅助供电、3脚相连的电阻、光耦都要检查。

网友:
烧了管子,3842基本就是坏的。 换3842,换管子,换坏掉的电阻,换3842电源脚的那个滤波电容。

如果还不放心就看看光耦和低压侧的保护部分。

网友:
西普尔的充电器,芯片是3844,

网友:
坏场管,基本上,0.33欧接地电阻要坏,保险要坏,场管到3844第6脚10欧电阻可能坏,3844可能坏,先把3844周边坏的电阻换了,不上场管,通电,测7脚,要13V左右电压,测6脚要有0.2-2V左右,电压跳动就说明芯片基本正常了,可以上场管了。

网友:
7脚电压2V基本是芯片坏,测下7脚外接有个二极管到变,二极管击穿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