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的优点在现在的收听环境成了至命缺点。

楼主(2018-10-08):
在各种劣质家电干扰的中波收听环境,中频成了广普干扰的攻击点,高端到低端都是一片噪声,这时候再生机的抗干扰性能反而更能胜一筹。

网友:
只能说灵敏度高的收音机更容易受环境干扰影响,而不能归类于超外差机,灵敏度是影响因素,而不是机型。

网友:
万恶的开关电源发射广谱电磁波,要到15MHz以上才不明显!

网友:
还不能简单归咎于中频频率噪声的问题,某些二次变频的收音机,一中频是55M多,也没好到哪里去。
应该与变频以及变频之前的半导体元器件非线性有关

网友:
开关电源的干扰麻烦的很,确实现在听中波就是这个问题最头疼,得亏我新房子还没下来,到时候装修施工必须提前做好措施,起码保证干扰进不到我屋里。不过另一说,提高天线的选择性是个基本的解决方法,除此之外,对线路板进行必要的屏蔽。不论怎么说,对于提高超外差收音机的抗干扰能力,从天线上下功夫最简单。

网友:
超外差机把干扰也差出来,有了干扰AGC就启动中放增益亦下降,于是听到了“一塌糊涂”

网友:
直放式收音机终于笑了!【直系】的竟被【外差】的欺负了这么多年,终于返璞归真了!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超外差的“中频是广谱干扰的攻击点”?这种断言没有依据。

网友:
就是用DSP收中波一样有噪音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知道超外差的“中频是广谱干扰的攻击点”?这种断言没有依据。

因为中频是固定的,只要受到干扰就无法制止,影响到整个波段都是干扰底噪,直放再生机不存这个固定的频点,而且天线可以用很高Q的谐振回路,干扰大大降低,有玩过再生机的都有这种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中频是固定的,只要受到干扰就无法制止,影响到整个波段都是干扰底噪,直放再生机不存这个固定的频 ...

那您的机器中频有问题了,我的不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超外差收音机常用的电路都是简化的超外差,完整的超外差至少要有增益受AGC控制的调谐高放,振荡和混频 ...

我见电子管的收音机都加有中频陷波器的,为什么晶体管年代就基本没见过。

网友:
白噪声一样的干扰,谁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中频是固定的,只要受到干扰就无法制止,影响到整个波段都是干扰底噪,直放再生机不存这个固定的频 ...

这么巧合,你那地方的电磁干扰刚好落在了收音机的中频?跟帖的朋友建议中频陷波器就是一种改善的手段。

这种噪声与中频无关!改变中频带宽倒是可以有效的抑制干扰。具有中频的机器可以将增益做的较高,而直放式高不了,才有这种错觉!

网友:
接收机的噪声干扰来自于机器外部与内部两个途径,外部的噪声影响最大的是接收周边的电磁干扰,因此、提高信噪比的手段主要是改善接收环境。农村比城区好、停电之后噪声大幅较少、架设室外天线用屏蔽电缆引入,目的就是寻找噪声最小的空间;机器内部,现在的元件和电路已经做到很好。

在一个确定接收点的信号,有一个对应的信噪比,试图通过电路来改善是有难度的、甚至做不到。在电路上增加高放、即使是调谐高放,不仅改善不了,由于高放本身也会有噪声,信噪比不仅不能得到改善,也许还会更坏!采用高放的条件,必须是接受信号信噪比很好,只是信号的场强太小才会有用。

由于电器设备产生的干扰辐射基本上就在住房周围的空间,因此,架设外天线可以一定程度的离辐射源远一点,除了天线处感应的有用信号相对增加以外、干扰也会相对减小,结果就是提高了信噪比。当然,这个需要条件,还需要做好防雷等措施。

电磁干扰的频谱是广谱的,由于电器设备的基频不是太高,因此随着谐波次数增加能量会逐渐减小,频谱仪显示的基本上集中在中波波段频率以下,这就是为什么中波收音机干扰较大的原因。

网友:
现在常见干扰的频谱一般是很宽的,尽量减小输入调谐回路的带宽就能减少接收到的干扰分量,从而提高信噪比。
超外差不是罪过,如果通过提高Q值的方法行不通,外差机的输入回路也是可以加再生的

网友:
比较赞同21楼的观点。信号噪声比里面收音机接收的信号强度是一定的无法改变是分子,可是干扰信号的强度随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改变是个变量是分母,当干扰信号强度大时信噪比就低,反之信噪比就高。这个和收音机采用的电路方式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
中波无法听,现在的灯一开收音机里面一片杂音。

网友:
中波我用老收音机熊猫B-802-1能收到,音质还可以。但几个小收音机却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码保证干扰进不到我屋里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伟大的一个中国梦!
做个屏蔽室吧,连蚊子都进不去,三层铜 ...

干扰有强弱,大家所谓的干扰,是影响收听的干扰,不是一切电磁波干扰,照理说一切电磁波都能产生不同作用的干扰,请问都需要屏蔽吗?不要抬杠,让开关电源产生的谐波不干扰室内的收音机就行了,我现在住的屋子就有这个能力,只要关闭周边的电源插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