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发电机

楼主(2018-10-08):
改了一个发电机,带这种灯不错

网友A:
图一,吊扇静止状态?灯泡接吊扇就能亮?吊扇里装了个充电宝还是一节1860铝电池啊

网友B:
吊扇?怎么改?

网友C:
用什么做动力?

网友D:
用什么带动呢?风不靠谱,水倒是可以,但不是所有房子旁边有河,楼主准备用手转发电机?

网友E:
能工巧匠,希望看到具体改装过程。

网友F:
吊扇都是外转子电机,把外壳的铸铝换成磁铁就能发电了吧

网友G:
转都不转,那里来的发电动力?
只有藏电池了

网友:
无动力发电机

网友:
吊扇改装的永动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吊扇静止状态?灯泡接吊扇就能亮?吊扇里装了个充电宝还是一节1860铝电池啊

抓拍的一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看看发电机怎么改的,结果满屏都是灯

最后一图有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扇?怎么改?

直接把吊扇拆开大卸八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做动力?

图片上的是用手做动力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带动呢?风不靠谱,水倒是可以,但不是所有房子旁边有河,楼主准备用手转发电机?

准备用风,冬天快到了,我这风力最强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工巧匠,希望看到具体改装过程。

具体太麻烦了,简单说就是换了磁铁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吊扇都是外转子电机,把外壳的铸铝换成磁铁就能发电了吧

对,磁力够大的话电压能上300+  ,就是不知道线圈能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吊扇静止状态?灯泡接吊扇就能亮?吊扇里装了个充电宝还是一节1860铝电池啊

抓拍的,肯定看不到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都不转,那里来的发电动力?
只有藏电池了

里面可是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忽悠

忘记带表拍了

网友I:
转子贴强磁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子贴强磁铁了吧

是的,加了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明白了,楼主一手抓住轴,另一只手旋转外壳进行发电。。。

是一手抓住轴转,另一只手拍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图一,吊扇静止状态?灯泡接吊扇就能亮?吊扇里装了个充电宝还是一节1860铝电池啊

我也想用1860来驱动这种灯,但测量这种灯的电压在大几十到百多伏,不知道1860怎么升压。某宝买了个“夜市神器”来研究,里面倒是有个1860,可灯珠全并联,升压都不要,而市电供电的LED灯都是两并再串联的,有哪位知道1860怎么可以驱动这种LED灯泡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磁力够大的话电压能上300+  ,就是不知道线圈能承受多大电流

短路也不会烧坏的,电压降低。转起来阻力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从轴里出来,转几圈线不扭断了吗

用力扭动一格就可以那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用1860来驱动这种灯,但测量这种灯的电压在大几十到百多伏,不知道1860怎么升压。某宝买了个“夜市 ...

学习一个电蚊拍电路,点亮这个灯没问题,或用电容来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路也不会烧坏的,电压降低。转起来阻力大而已

阻力相当大,最起码是原来的两倍

网友K:
用水发电靠谱,风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水发电靠谱,风不靠谱的

风资源免费的,水资源收费的,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很牛叉了,扭着比较费力吧

是这种灯电流较小,阻力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灯电流较小,阻力挺大的

建议楼主放弃吊扇。上废品上找个电动车后轮,不用改,直接用就好了。输出电压50v左右。但是这种磁阻比较大,没有3到4级风力启动不了。用于风力发电够经济但不合适。风力发电机比较适合无铁芯发电机,基本没有磁阻,有风就转了,虽然效率低了一点,不过小功率发电就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电机用手推就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