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杂物时翻出了两个可调电容

楼主(2018-10-09):
请教各位大师,这两个可调电容不知道容量多少?怎么判断呢?

网友A:
调频调幅四联,看上去不太象国产的。

网友:
引线生锈,肯定是国产的~!

网友:
可变电容以前半导体收音机上用的多,容量还真不知道。

网友B:
一般是调幅130p*2,调频26p*2

网友:
这种可变电容可以拿来做全波段收音机吧?

网友:
我手头的可变电容器各式各样,一测吓一跳,外形一样的容量都不一样。极有可能如电真空坛友所说的那样

网友C:
这个应该是270*2 20*2的

网友:
那个玩具数表,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猜同9楼坛友看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调幅四联,看上去不太象国产的。

不知道啥时候买的,都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元左右网购个简易的 晶体管测试仪  电阻 电容 电感多功能检测仪,啥都解决了…

如果是20p的话,测试仪可以测试这么小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调幅130p*2,调频26p*2

引脚怎么定义的呢,同学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270*2 20*2的

嗯,我也觉得,但是不知道引脚定义,呵呵!

网友:
这种可变电容的容量有多种规格,从外观上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楼主可以看一下那个规格型号的数字,基本上可以知道调幅连的容量的,通常调频连的容量都在20P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