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铁锂保护板,如何改?

楼主(2018-10-09):
11串电池铁锂保护板想改成8串铁锂保护,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重新买个吧,不好改。

网友:
我买电动车时,比如48V有13和14串之分,说是14串可用于13串,只要少接一组的线,不知你这个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是日本精工出品的8209A单芯片,11个级连,一个芯片对应一个电芯,应该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