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EL7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8-10-09):
本人淘了一部尼康8400数码相机,拿来时看到EN-EL7电池很新但就不能开机,因为没有合适的充电器,我就用万能充夹正负极充电, 但因为卡口不太合适总感觉没充上!自己从正负极里塞两根线然后接在万能充的两个齿上好像也没有充电的感觉!用万用表量了电池有余电可就是不能开机!请问这个如何处理?是电池的事儿还是相机的原因呢?

网友:
先易后难,先判断电池是好是坏。
检查电池不单看电压,还要看带负载的能力。

用小于5瓦的12伏灯泡接电池两极,看是否能点亮灯泡。
没有灯泡用10多欧电阻做负载,量电池两端电压,大于7伏可用。
小于7伏充电后带负载再试,还是小于7伏。电池基本废了。

网友A:
楼上所言极是。也许是电池真的没电了。因为用万用表测量到的仅仅是空载电压。另外,锂电池从原理上来说,单节电池的电压就是3.6V。凡是高于此电压的其实是两节或多节串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没电,就完了。因此对于串联电池要用所谓的“平衡充电器”(其实就是将其分开单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所言极是。也许是电池真的没电了。因为用万用表测量到的仅仅是空载电压。另外,锂电池从原理上来说,单 ...

电池拆不开

网友:
万能充符合要求?该电池电压7.4V。

补充内容 (2018-10-9 13:36):
如是手机电池万能充肯定不行。

网友B:
楼主没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万用表?!

有很多,但不懂如何测试

网友C:
你这万能充是充几伏电压的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万能充是充几伏电压的电池的?

用这两个万能充充电的,您看看合适吗?

网友:
我记得这是单反的电池吧。7.4V标称电压,充电截止8.4V。如果你测量到的电池电压低于7V,很可能就已经把电池锁了,无法再充电进去了

网友C:
你这个不能充,单反电池是7.4V的,就是两个电池串联的。要用专用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能充,单反电池是7.4V的,就是两个电池串联的。要用专用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我要了

网友C:
这个是我摄像机电池用的,你上马宝买一个配套的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摄像机电池用的,你上马宝买一个配套的充电器吧。

我怕淘来充电器后:电池是坏的、或者相机是坏的!二次投入更不划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