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调音台 接口连接

楼主(2018-10-09):
功放 无线话筒 音箱 电话 唱机 怎么连接上 谢谢

网友:
好好看看书,这是一个基本八路,附四路的调音台,有效果器的,有平衡输入,线路输入。

网友A:
功放 无线话筒 音箱 电话 唱机

音箱接到功放上,功放的输入接到调音台上面最右边两个口(输出)上,注意左右声道。

无线话筒接到1-8任意一个通道上即可。

电话如果是座机我不知道怎么接,没见过座机接调音台的,如果是手机,接到9/10通道上。

唱机接到11/12通道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 无线话筒 音箱 电话 唱机

音箱接到功放上,功放的输入接到调音台上面最右边两个口(输出)上,注意 ...

谢谢 真详细

网友B:
没什么难的,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难的,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乱插 不能烧坏了?

网友:
上面标记写的明白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乱插 不能烧坏了?

插入了不明强度的音源,要小心慢推音量电位器,就可免于烧坏.还有电源线要查清确实有接地为至关重要。

每路音源上首个音量旋转电位器是用于使下面推拉电位器在85%高度的零分贝时音量大小刚好,这样就不要再

经常转动首个音量电位器了。

尽量勿使推拉电位器推到上顶部,否则喇叭线长,或电磁环境复杂时容易起不必要的高频振荡,增益不够可微调上句

所说的旋转型电位器补足,使推拉电位器常在0分贝点工作,这时失真最小,声场最广阔,动态范围最大.且不易高频自激。

网友D:
看右上角两个卡农座标有MIX L、MIX R,是接到功放机输入;无线话筒接收机如是用6.5插头(两根线)就把插头插在标有LINE(1~8)的插座上;唱机同样是6.5插头插在LINE(1~8任何插座)。音箱就接在功放的输出OUTPUT1、OUTPUT2接线柱子上。
调音台有8路输出,两路混合音频输出。如用混响效果对照示图调节就行;几个旋钮红色代表衰减或增加;蓝色代表高、中、低音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入了不明强度的音源,要小心慢推音量电位器,就可免于烧坏.还有电源线要查清确实有接地为至关重要。

...

嘻嘻嘻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右上角两个卡农座标有MIX L、MIX R,是接到功放机输入;无线话筒接收机如是用6.5插头(两根线)就把插头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乱插 不能烧坏了?

如果是不带功放的调音台,你就随便插吧,我不相信能插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学习了 感谢分享

学习 学习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乱插不会烧坏,看你的连接头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8-11-18):
学习 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