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单车充电器

楼主(2018-10-09):
老同学一台电单车充电器坏了,据说不小心跌落地捡起插电,里边冒烟了。
观察外壳完好无破无裂,打开内部检查:直观看到保险烧毁;
                                                              功率管源极电阻烧毁;
                                               进而测量;功率管烧毁短路;
                                                                整流桥烧毁一臂。
原功率管8N65,用RF840代换;
原R207二极管坏与不坏全拆掉,用IN4007两两并联代换;
原源极电阻是2欧x4并联=0.5欧,现用5w0.47欧水泥电阻代;
原3A保险管用一段0.15铜丝代;

以上装好插电开机不启动!拆开仔细再检查:贴片UC3843坏了;一只102贴片电阻阻值为1.5k.
102贴片用五环1k代;
IC用正版UC3843代。
插电开机正常,带假负载正常。注:该电源空载时风机不转,好设计。
另,用一片南桥芯片散热器和一小片铝散热器装在原功率管散热器上,以增加散热效果。

以下是该电源修好后正面和背面图。

网友:
这种充电器功率管击穿,384X基本都烧了的

网友A:
RF840耐压有点低。悬。

网友:
这工夫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840耐压有点低。悬。

谢谢提点。是的IRF840耐压只得500v,不过我这管子是厂货,不是街边货。另我加大散热器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原车带的,不是配件货。

利害 甘都睇得出来

网友:
有技术,时间

充电器有时间可以修下

网友: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网友:
原装的质量就是好一些

网友C:
【注:该电源空载时风机不转,好设计。】

电动车充电器大多都是这样设计的。
不管开关管是否发热。充电灯亮风扇工作,跳灯后风扇停止。估计是从输出端0.1欧限流电阻取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该电源空载时风机不转,好设计。】

电动车充电器大多都是这样设计的。

哦,这个倒是没留意,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