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机芯能不能水洗,国庆节试验了一下。试验失败。

楼主(2018-10-09):
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灰尘比较多,但是机芯并无锈迹,打算趁着放假清理一下灰尘。大致打扫一下,看起来还是比较脏,干脆到楼下汽修店用气泵吹了一边,还是不行,因为这些灰尘是粘在上面的,很难通过压缩空气吹干净。想起来论坛里面有用水清洗的,于是也试验一下,和了肥皂水,拿来牙刷,果然效果非常好和几乎接近全新了。刚好晴天,于是放在阳台阳光处晒起来。

大概晒了一周多,感觉差不多了,昨天下班后装好,通电,一切正常。为了驱潮,所以一直开着,到了晚上10点多,闻到烧焦的气味,用功率计测试,变压器功率高达130瓦,看来是水分没有完全干透,内部出现短路。于是拆开,拆掉6.3V和5V绕组,还是短路,于是拆掉一半高压绕组,功率为70多瓦,还是有短路直到全拆掉高压绕组,正常了。短路点在次级高压线圈,发现至少3处短路点,下图是其中一个:

次级高压线圈用卡尺测量是0.16毫米,刚好手里有0.15毫米的漆包线。查了一下相关数据,次级一般是2个1000圈左右的绕组,自己冲绕了线圈:

全部绕好之后,插满铁芯,有2片插不进去了,插电测试空载功率为4瓦左右,可能比原来的差一些,只好凑合用。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勉强回到原点。

结论:机芯水洗真是要碰运气,虽然干净了,但是隐患比较大,说不定什么时候爆发。

网友:
应该先使用低电压输入,短路次级,使变压器内部发热赶潮汽。

网友:
为什么不把线圈这些拆了再洗?

网友:
变压器拆了洗,省心。

网友:
原因分析:当变压器进水后经过表面干燥即使测试绝缘合格也不可大意。当加热后内部水分会析出至绝缘表面于是绝缘电阻急剧降低,击穿就发生在这个时间。因此受潮的变压器干燥过程中能明显的观察到绝缘电阻的高‘低’高的过程。这个是干燥透彻的标志之一。家庭条件下可以使用直流电流通过变压器,绕组温度通过测量绕组直流电阻的升高来判断。

网友:
楼主的绕线机该加油保养了。

网友:
    电感类原件是最不宜水洗的,旧元件本身就已经老化,水洗后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坏。特别是有的电源变压器,经过长期高温使用,漆包线绝缘下降,里面层间垫的绝缘纸都已脆化,一碰就碎成粉末,一旦浸水,后果可想而知,不可能通过烘干来恢复-----不洗不会坏,还能勉强凑合用,洗了就可能永久性损坏。
   至于铝底板之类不怕水的东西,还是可以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水洗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变压器质量不合格引起的。首先变压器浸漆充分的话水分根本进不到内部,其次,电 ...

这个恐怕是今天的标准来指导40年前的产品。看他的照片怎么也看不出来他的漆包线是高绝缘的产品,看起来就不行。现代的漆包线,特别是进口产品与国产双重绝缘的线,那当然没问题。另外浸漆可不是胶木化处理,禁不住水泡,何况上次浸漆还不知什么年月的事呢。只要经过直流加热干燥那个变压器不会有大问题,当然再浸一边漆就是极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40年前的漆包线质量不行?电视机的高压包哪个不是用漆包线绕的?按你的理论,是不是高压包要 ...

到元件厂调查一下就知道,80年代引进彩电技术高压包漆包线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什么时间上的国产东西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直今碰到笫二个洗坏胆收音机电源牛了!

网友:
1艺高人胆大,换了我是不敢用水洗大法。

网友:
一个经验应该没有问题的。洗前用石蜡把变压器容易进水的线包/铁心窗口封一下,效果不错的。整么也进不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40年前的漆包线质量不行?电视机的高压包哪个不是用漆包线绕的?按你的理论,是不是高压包要 ...

以前的漆包线绝缘漆质量确实不怎么好,比如这个变压器的灯丝绕组漆包线上的漆很容易脱落,而且铜丝线比较硬,说明铜纯度不高。毕竟现在科技水平比以前提高太多了,短路是因为层间短路,不是咂间,图片可能不清晰,实际上隔层用的绝缘纸已经烧焦了

网友:
我洗过彩色电视机电路板晒了几天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水洗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变压器质量不合格引起的。首先变压器浸漆充分的话水分根本进不到内部,其次,电 ...

您说的有点纸上谈兵,这个收音机一直使用正常,用功率计测过约45瓦消耗功率。如果局部短路,功率会超出很多,通电几分钟就发热厉害,不消半个小时就会冒烟。

其实原因楼上几位朋友说的很明白了,变压器拆解证明了他们的说法,绝缘纸被水汽润湿之后,很难干透,所以导致了层间绝缘下降,随开机使用,电阻减小直至内部短路烧穿绝缘层,这个和胶木的管座击穿一个道理,本来绝缘的胶木变成了导体。

网友:
水洗变压器,就只有矿坛做得出来,怎么说呢?不过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牺牲一只变压器得到一个真理,值!但仅限于此,不宜推而广之,用手去验电就不行了,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现在我喜欢不清洁了浮土吸一吸不会掉渣或者太难看就行,积压的尘土保留,尤其是电子管上的,一开机机器里头一热,就是爱闻这个味给底台喷过漆,看着是好看,放在壳子里也见不到,反倒是一开机一股油漆味扑面而来,闹心

网友:
以前生产变压器是要烘干的,记得某书里说温度是125,恒温8小时,然后浸漆,再烘。我想这温度和时间不是拍脑袋出来的,再说了,有些化学反应是不可逆的,有水作为介质,反应大大加快,后即使把水烘干,物质也不可能还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中国从来没生产过黑白电视机。

告诉你个奇怪的经验,我们用60年代的油性漆包线绕的高压包都好用,70年代以后的线绕的却经常失败,没什么解释了,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今碰到笫二个洗坏胆收音机电源牛了!

以前买过1个特别干净的机芯,通电后也是发热严重,当时没有功率计,不能确定是不是内部短路,觉得没法玩就一直放在杂物房间堆着,现在都忘记放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
那得看打理后机器是卖还是自己用。卖,就洗——洗了光鲜颜值高,能卖好价,至于绝缘什么的,就别管了,几十年的老机器,谁敢保证不出问题?你拿走时能点亮,是不是?说实话,我买到过几次水洗机,快的一两个星期出问题,慢则一两年,烧变压器、烧输出变压器、中周线霉断,故障一个接一个,烦死了。

网友:
反正我也用水洗,晒几天后再通电没烧电源变压器

网友C:
应该说上干燥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上干燥时间不够。

阳台上通风很好,国庆都是大晴天,所以关键还是不能水洗

网友:
不能用肥皂水,肥皂水呈碱性,通常会与金属发生化学反应的。另外烘干也不彻底。。。 我都是搭了个恒温干燥箱,温度50度烘干48小时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