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收音机结构对吗

楼主(2018-10-09):
方框图

网友A:
后面有个检波级,说明是调幅的,但调幅机好象没见过有独立的高放级啊。调频机有高放级,但检波不叫检波,叫鉴频。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个检波级,说明是调幅的,但调幅机好象没见过有独立的高放级啊。调频机有高放级,但检波不叫检波,叫 ...

FM的,我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个检波级,说明是调幅的,但调幅机好象没见过有独立的高放级啊。调频机有高放级,但检波不叫检波,叫 ...

有一款牡丹老机用三连可变电容,带高放。

网友:
调幅并非都没有高放,只是高放由于通频带比较宽,增益不均匀,所以一般把大部分增益放在中频部分而取消高放级,这样获得较大增益的同时整机又比较稳定,而且可以通过AGC来稳定增益。

网友:
公安部曾经有个规定,禁止民用收音机带调谐的高频放大级。东方红803那种不调谐的高放级可以使用。但它不增加选择性和镜像抗拒比,只提高灵敏度,所以用得很少。

网友:
检波改为鉴频,再加上立体声解码、AGC和AFC就完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个检波级,说明是调幅的,但调幅机好象没见过有独立的高放级啊。调频机有高放级,但检波不叫检波,叫 ...

有独立高放级的调幅机不少,例如牡丹941系列,熊猫B11等

网友:
调谐作为单独环节,感觉不大对劲......

网友:
上海无线电四厂出的车机,4B9-3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天线-调谐回路-高放-调谐回路-混频,本振(调谐回路)-中频调谐回路-中放-中频调谐回路-二中放-中频调谐回路-检波-低放功放。

网友:
当时连再生式机都禁止高放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