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主板不触发,来高手

楼主(2018-10-10):
手里有块迷你主板如图,按键开机后无反应。不触发。测量开机键有3.3V电压。。。开机触发芯片是IT8528E芯片。网上相关资料少,只找到了说测量121.125.127脚电压为3.3V....我按开机键125脚 相连的电阻会高电压变电压,但是主板不触发。请问矿坛的大师们有没有此芯片引脚触发条件信息图片啊。。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貌似 有地方 飞线了, 有地方 被 焊的一塌糊涂

你说的是图1左上上角哪里吧,哪里是个LTC3789芯片。。这个芯片在网上查了下是个升降稳压芯片。信息少。我就把那芯片拆了。(TLC3789芯片输出引脚与飞线的这个电容是相连的)直接飞线到12V电容脚上。。通电主板大部分电压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资料的话  那就先寻找和这个芯片关联的功率管,检查功率管有没有带电,然后按下开机键  看有没有送驱动 ...

功率管和八脚芯片都没用电压。。我用开关电源供电。待机0.02A电流。。。开机键按住不放电流也不会变化

网友A:
板子上貌似 有地方 飞线了, 有地方 被 焊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都没过去电压,那就顺着供电找过去啊,看是有没有保险电阻什么的烧掉了

功率管应该是触发后功率管才有电压的吧。没触发也能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墙壁开关一样,只要你接了灯具,你量测墙壁开关的两端是有电压的,等你开了开关  这两两端就没有电压了

你说的好像反了吧,开关没开应该是没电压的啊。。打开了开关才会有电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开  是开灯  我说电压的开关两端的电压

对这种贴片元件的主板维修不是很懂。。。。。查那些你说的元件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C:
这个要上示波器才行。光有电压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上示波器才行。光有电压不行的。

示波器。。。。。从没用过。。。。看来是需要花钱给别人修

网友D:
这片也别修了,  不值钱吧。  哈哈哈

淘另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片也别修了,  不值钱吧。  哈哈哈

淘另外的

平时在家无聊捣鼓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