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T3收音机功放电路求大师邦助!

楼主(2018-10-10):
有自制春雷3T3收音机一台,线路基本按照原春雷机子来装,其中推动管放大约60倍,复合管3AX31和3BX31约80。电路装好后中点电位也调试成了1/2 VCC 12V。但当有信号输入时中点电位立即偏离1/2VCC很多(中点离地电位原来是-6V,降至-1V不到)上管发热严重,下管正常。(撤去信号源,中点电位能恢复正常,查各元件均无什么不妥之处,百思不得其解。请问大师:

1、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来解决动态时中点电位的漂移?
2、如原春雷3T3是早期线路,功放先天不足,能不能改成以下电路?

原机功放部分

原机功放部分

功放想改成这个样子

功放想改成这个样子

网友A:
去掉2R47电阻一切OK!
BG13组成的前置电压放大器,和后面的OTL功放之间以电容耦合,输出经2R47等向BG13提供负反馈,这是设计上的理想壮态,实际上由于大环负反馈,级间耦合电容等存在移相作用,对某一频段尤为突出,形成自激。实际上原设计目的是引入负反馈改善频响,以克服锗管的缺点,其宾AM收音机音频带宽有限,去掉无坊。

网友B:
换个前级耦合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前级耦合电容看看?

好的,我去试试。谢先生!

网友:
热敏电阻是否错了。有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的。根据故障现象好像是那个电阻的问题。可以换个一般电阻试试。

网友:
还是用下图做功放比较好,过去黑白电视用的功放,一装就好;上图用的是锗管性能不能保证(不知是否用图示仪测过管子?如果没测过,则猜测成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网友:
上管发热,输出中点电压低,说明下管BG18导通幅度大,而上管BG17导通幅度小,上管前面的这个BG15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检查检波输出的滤波电容是否脱焊或容量用错。
此时可能输出半波的高频信号,造成OTL半边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检波输出的滤波电容是否脱焊或容量用错。
此时可能输出半波的高频信号,造成OTL半边工作。

非常感谢上面诸先生的帮助。
看来要从多个方面去查找原因。但我想我的各管都是经过挑选的好管子,怎么会一有信号中点电位就不对了。谢各位解疑,谢谢!

网友D:
BG14换硅管试试
BG13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正常?测下各极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14换硅管试试
BG13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正常?测下各极电压看看

静态工作点很难测,因为在静态下各部都显得正常。我是在10毫安下测的放大倍数上,下两管约各80倍。先生说的很有道理,我想为什么后期出的机器,比如海燕241等他们把下管改成硅管而不用锗管了,但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原因要把锗管改成硅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工作点很难测,因为在静态下各部都显得正常。我是在10毫安下测的放大倍数上,下两管约各80倍。先生 ...

1、3AX31B截止频率太低,很容易自激,那怕消振电容用1000p。(由于有多级环路间深度负反馈,所以容易引起自激)
2、我是说测一下图中第一级BG13的各电极电压(这级静态工作点与后面关联不大),看看这级工作状态是否正常。这级工作点不正常的话容易产生饱和或截止失真,可能会影响后级的工作状态。你的这级下偏置是51K还是5.1k?

楼主:
下偏置是5.1K,上偏置是100K可调电阻(实际上是51K),上偏置是调中点电位用的。我想第一张图即原机3T3用的电路很不好,调中点电位是靠调BG13的集电极电流(电压)来完成的,管子工作状态稍微有一点变化,比如说发热、前面的耦合电容漏电等都会使它的集电极电流(电压)发生变化,会影响后面的中点电压。第二张图即241的图中点电位是被钳制在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后面管子的中点电位发生了漂移,前面马上把它补回去,始终在被钳制在一个定值(即上下两个电阻的中点电位上)所以我的3T3功放部分想换用这张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偏置是5.1K,上偏置是100K可调电阻(实际上是51K),上偏置是调中点电位用的。我想第一张图即原机3T3用的 ...

BG13与后级是交流耦合呀,怎么是调整其上偏置来调整中点电压的呢?调中点电压应该是BG14基极与中点间的那个可变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13与后级是交流耦合呀,怎么是调整其上偏置来调整中点电压的呢?调中点电压应该是BG14基极与中点间的那 ...

你说了BG13,我也说了BG13,对!应该是BG14。中点电压和BG13没有关系,指的是BG14。

网友E:
从楼主的字面描述来看,倾向2楼和11楼的分析:前级电压影响了后级;自激导致后级工作不稳定。楼主应该检查前级放大器在通入信号后的变化。以确定问题是发生在前级还是后级。这样会使检查变得容易。检查下耦合电容的极性是否装反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反馈电阻2R47 5.1K去掉验证功放级直流负反馈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去掉这个反馈就可以了。因为前级已经有发射极10Ω的反馈电阻可以保证前级基本正常工作。如果不满意可以适当增加2R45的阻值并且重新调整工作点。但是2R45最好不要超过100Ω。你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末级过大的反馈引起前级工作点的偏移发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楼主的字面描述来看,倾向2楼和11楼的分析:前级电压影响了后级;自激导致后级工作不稳定。楼主应该检查 ...

我还是不明白,这个BG13和后级间有隔直流电容隔开,和调中点电位似乎关系微小,怎么会影响到后级?但上面先生说的我要试一试,看有没有效果,是不是前级自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2R47电阻一切OK!
BG13组成的前置电压放大器,和后面的OTL功放之间以电容耦合,输出经2R47等向BG13提 ...

噢,明白了,我一直在后面找原因,怪不得我检查来检查去就是检查不出毛病来。谢上面先生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