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不调谐高放仿真

楼主(2018-10-10):
最近摸索了个FM高放电路,发现增益挺高的。
想请教老师们的高见,谢谢大家。

楼主:
C8是杂散分布电容,改变曲线Q值;调节C7改变谐振频率;

网友:
菜鸟请教: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是Multisim软件吧。

楼主:
是的。multisim14.0

网友:
仿真幅频相频特性,用“交流分析”更好, 波特表只是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如果不是自己做的晶体管收音机,现在的收音机集成电路内部都有共基高放,因此集成块的天线输入阻抗都 ...

我还以为用50欧姆负载模拟集成输入阻抗,情况差不多呢。

请问老师,怎么算比较好啊?

我这个电路,怎么实际调试,怎么连接扫描仪,现在也没有好的想法。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L代替来的R,起码频率低端的放大压缩了。抗干扰也强一些。一旦LCr谐振,增益还是蛮大的。

有时间我搭个电路试试。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0欧电阻模拟集成块的输入阻抗的确差不多,但共射放大与共基放大级联比只用共基放大的增益高多少,并不 ...

我一直认为,共射极共基极电路是因为减少三极管的bc节反馈电容效应而为之的电路的。是从稳定性考虑的,与增益关系不大的呢。
原来老晶体管bc电容大,影响大,现在的高频管子已经可以到0.xpF这么小的电容了,不用也行吧。

楼主:
改了个高放,乐亭T60,,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收音机的集成块,外接共射高放就与集成块内的共基高放组成了共射-共基高放,没有外接晶体管高放就只有 ...

改天,我换成R25试试,把电流调到5mA。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