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MF72指针表心得

楼主(2018-10-10):
先上修理前片片。修理过程没拍下来。。。

几点修理中的体会:
1.先找资料,确定表头阻值和电流。提供合适电流检测表头是否正常。我用的稳压电源串电阻调节电流,参照欧姆定律,用数字表监测。
清理表头一定要小心,别弄弯表针,特别注意整理游丝要耐心。
2.检查各档电阻是否正常,不正常的换掉。通过串并联解决特殊阻值。(这一步做好是后面测试的关键)
3.先测试100UA档,调表头旁线绕电阻。再装电池5号测试电阻档。一般没问题。
4.交流电压偏小不准,果断换掉交流整流管2AK2,问题解决。再测试各档位均正常,修理完毕。
5.此表档位开关有微调,要仔细调整。铜轴有个弹片别弄丢了。
借了前辈的图纸,在此感谢。。。

补充内容 (2018-10-11 16:14):
另:表头有机玻璃盖很容易撬坏,先拨开背面的铁片卡子再拿。

网友:
这个表修好了也不会去用,收藏不够老,只有修理乐趣

楼主:
图片呢?????????

补充内容 (2018-10-11 16:21):
片片来了,最后一张是修复前的

楼主:
补片片

表盘细节

表盘细节

借前辈图纸

借前辈图纸

借用

借用

借用

借用

修复前

修复前

网友:
这个表的精度灵敏度都和杭州的U101差不多,但内部没有U101好看。

网友(2024-03-17):
请看一下我帖子,调整时遇到困难了,请指点一下
NF72袖珍万用表修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2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