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TL431和IRF9540做输出电压调节电路问题,望各位老师解惑

楼主(2018-10-10):
各位老师好!新人发帖还有点小激动,先上图,手工画的图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板子做的有点拙劣,首先本人是新手很多问题都不懂,请各位大侠勿笑:
这是在网上找的一个用 TL431做基准电压 和 PMOS管IRF9540做调整管的可调输出电压电路,放大管用的是NPN型C945,TL431的分压电阻因为没找到合适的阻值,是用三个电阻并的,图中原本是只是一路输出,下面那一路输出是我自己加的,不知道合不合理,如果图中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大侠们指出改正,就测试的输出来说两路输出电压调节范围都在12-24V,电源直接用的开关电源是60W24V的,带的负载是两个24V24W的LED灯,测试看起来工作算是正常,但是长时间工作的时候就出现了几个问题:

①如图,我是把电路板用铜柱架在开关电源上面,中间有绝缘垫片,当我把板子靠近开关电源的散热片,TL431离开关电源的散热片较近时,靠近散热片的那一路输出电压直接跳到24V,不受控制,再重新调节旋钮又恢复正常,再靠近又跳到24V,跳到24V异常时量了各点电压:C945: Vbe=0.63v, Vce=0v.
TL431:V1=5.15V , V3=4.6V . IRF9540:Vgs=-24.2V(电源输出电压),  Vds=-0.1V,  我直接用镊子碰到TL431的3脚和用镊子碰调整管的G极也会出现这种电压直接跳到24V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②TL431的工作状态好像不正常,V3都是在2.5V以下,按TL431的特性不是V3=(1+R5/R6)*V1吗,但是测试输出电压调节正常,很是不解

③长时间工作调整管的温度很高,大概在70多度,我量的是MOS管的散热面,可是输出电流是1.2A并不大啊,管子此时的耗散功率在3W左右,比它额定的差远了,为什么这么烫?是因为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吗,工作时Vgs在-3.3V到-5V之间

④长时间工作输出电压会一直飘高,我查了一下,好像是因为C945和TL431离调整管散热片太近了,温度影响他们导致输出电压会一直升,后面我用烙铁放在C945旁边果然电压升的很快,TL431好像对温度不怎么敏感,这个是温度影响的原因吗,怎么解决呢?

第一次做这个板子,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电路图

电路图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可以在 QZLBWANG老师的基础上,再在C945的基机串联一只1K欧左右的电阻。
另外开关电源纹波及杂讯较高,建议用变压器整流滤波直接调试,尽量少走弯路。

楼主:
请大师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在调整管S、G极和945发射结上分别并联47nF电容可以解决,945远离调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整管S、G极和945发射结上分别并联47nF电容可以解决,945远离调整管。

是S极对G极,S极对发射极并47nf吗,我没有47nf用的是两个100nf串联,现在是即使没有靠近散热片一上电就直接跳到24V了

网友A:
S极和G极,R4和R9上分别并联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极和G极,R4和R9上分别并联电容

我在s和g,R4和R9两端都并了50nf的电容,还是一上电就跳到24V,好像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对调整管的干扰,在板子离变压器越来越近的时候输出电压越来越高

网友B:
我很喜欢电源电路,也自制过许多台电源。但这个电路,我还不能分析得透。楼主的焊接功夫很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很喜欢电源电路,也自制过许多台电源。但这个电路,我还不能分析得透。楼主的焊接功夫很不错啊!

这个电路貌似比较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喜欢电源电路,也自制过许多台电源。但这个电路,我还不能分析得透。楼主的焊接功夫很不错啊!

说实话,焊的有点乱,都有点不好意思贴出来,还是得向大家学习,这个调整管耗散功率为3w左右时,温度可以到80多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貌似比较容易自激

是有点自激现象,输出端并一个105输入端的电解电容会持续发出声音,我还以为电容要炸掉了,赶紧把105去掉了,请问这个电路该怎么修改才能排除这些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自激现象,输出端并一个105输入端的电解电容会持续发出声音,我还以为电容要炸掉了,赶紧把105去掉 ...

构架就比较容易自激——环路是由431、共发、共源组成,431本身的稳定裕度就有限,共发和共源的移相又相对大,所以就容易自激。
消振可以这样试试(但不保证效果一定明显,只能试试):431的3脚和1脚间并个电容消振,容量开始用大些,若振荡能消除,再酌情减小,确保在整个负载变化的范围内都不自激且流有一定的裕度。

网友:
我反而认为R1.R7取值过大,将它们换成10k就好了。
另外还有一点是场管导通时是栅极直拉到地的,栅极与源极之间能不能承受24V就不好说了。
调试时仅调一边的电路如何?
一切都是我的猜测,但如果让我做这个电路我有信心做好它。

网友D:
还是源极输出好。为了减少MOS管的压降,可以用倍压整流得到一组更高的电压给MOS管栅极供电。

网友E:
MOS管稳压,易自激, 加电容要更加小心.
(1) TL431的1脚电流很小,所以容易受干扰,接线越短越好.
     另外,你的945电流太小了,R1调小到3~10K, 电流小,TL431可能失去作用了.因为它最低只能拉1,3脚电压到2V左右
(2) TL431的V3脚是变化的,最低只能调节到2V左右 R6,R5二端的电压是=1+R5/R6)*V1
(3)IRF9540温升问题,你量的9540的压降VDS是多少,你的散热有些小.
(4)C945电流IC太小(因为你的R1=100k),当945温升时,漏电流变大,R1上电压会变大,更易失去调节作用.

另外,还可以:
C945的E极到GND之间可以串一个正向LED(不要反了,反了没电流)或3~5V的稳压二极管.目的是抬高C945基极电压. LED可能比稳压二极管好.也可以试试普通二极管.

网友F:
为什么不用NMOS管?电路会简单一些,详见这个贴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mp;orderby=dateline

补充内容 (2018-10-13 11:47):
明白了,P管可以实现低压差。

网友:
前级电源是开关电源就用LC滤波,用上千微法的电容
C945 C极E极之间接几纳法的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源极输出好。为了减少MOS管的压降,可以用倍压整流得到一组更高的电压给MOS管栅极供电。

Pmos管也可以源级输出吗?我用的是开关电源,弄不了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Pmos管也可以源级输出吗?我用的是开关电源,弄不了倍压

开关电源就不好办了。
PMOS配431用源极输出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稳压,易自激, 加电容要更加小心.
(1) TL431的1脚电流很小,所以容易受干扰,接线越短越好.
     另外, ...

谢谢您这么细心的回答!我把R1换成了10K,的确不会有干扰的问题了,又在C945发射极串了个绿色LED现在输出电压可以稳定控制了,我把R5换成了10K电位器串2.7K电阻,能调节输出10-24V电压,现在MOS管发热最大的时候测Vds=-2.5V,电流为0.8A,请问老师我现在想在电路中加个过流保护超过2A就停止输出,该怎么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出现热失控,主要原因是TL431的②~③脚之间电压的电压不会无限制地下降,当这个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不 ...

谢谢您的回答!按这样来说是不是不应该用三极管来控制MOS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NMOS管?电路会简单一些,详见这个贴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是的,我就是需要低压差的电路,所以才没用317和NMOS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么细心的回答!我把R1换成了10K,的确不会有干扰的问题了,又在C945发射极串了个绿色LED现在输出 ...

增加恒流

增加恒流

你的散热片小了,用更大的,至少CPU散热一半大吧.

增加恒流,可能电路会不稳定, 如上图,增加2个TL431和几个电阻. 限流/恒流I=(2.4V-2V(R10上大概电压)- R11的调节%*0.5V)/R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散热片小了,用更大的,至少CPU散热一半大吧.

增加恒流,可能电路会不稳定, 如上图,增加2个TL431 ...

太谢谢您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太懂,那个采样电阻的电压是用到哪里了呢?在没有过流时,U3会不会影响到U1的稳压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