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粗暴提高“一装响"的灵敏度

楼主(2018-10-10):
前段时间练手的套件调频收音机虽然是一次装配成功(一装响),但收台不多,一直想提高一下它的灵敏度,在上一贴中(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受大佬johny05的启发,决定用最简单的方法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加长天线。

原来的样子

找来一条硬导线

绕成线圈状(只为节省空间)

一头接双联空出的那支脚,另一头连接拉杆天线。

这样改装后,灵敏度有了较明显提高,收台也多了一些。

听大佬说,这个IC用LA1800的机子也别想有更好的效果。

因此,我决定让这个收音机暂告一段落,不再继续挖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9018做一级高放 效果会很明显的

怎么接法?

网友B:
精神可嘉,但是思路不太对,你的问题在 ‘选择性’,因为它的原设计没有天线调谐回路,所以缺乏常规的超外差所应有的跟踪,同步。我是建议你用起应用而未用的那一连加上一个天线线圈位置可以在我的图上那个红圈位置,线圈就和其下面的红圈里的那个本振线圈相似,可以同样,或多加一圈。你现在加的圈数似乎太多了一点,不会谐振的。

另外,1800 芯片不是好不了,而是应加上一级调谐高放,它的设计本意就是需要这样一级放大,有了调谐高放,它就没什么问题了。你的板子面积足够,可以在其上面另附加一小块电路板,做一个高放,但是这恐怕不是你的能力所及。

网友:
一般这样的收音机都带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但是思路不太对,你的问题在 ‘选择性’,因为它的原设计没有天线调谐回路,所以缺乏常规的超外 ...

您说的方法我也试过,但效果不明显,可能是线圈材质问题,也可能是位置问题(我也想做在您标的位置,但暂时没有打孔工具),也有可能是LA1800先天不足不接受常规的调谐回路。我这次改的,是因为一次焊错的偶然发现,原理上应该是延长天线。做成线圈状只为节省空间,与谐振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C:
D1800网上没有更多的资料,我看电路图感觉应该是和TDA70XX系列一样,是采用中频压缩技术的76khz的低中频,所以没有高放谐振线圈,也没有中周。中频也是和TDA70XX系列一样采用的RC选频滤波。

中频如此之低,就算有高放谐振回路,对于镜像干扰,也没有多大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800网上没有更多的资料,我看电路图感觉应该是和TDA70XX系列一样,是采用中频压缩技术的76khz的低中频, ...

新思路,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但是思路不太对,你的问题在 ‘选择性’,因为它的原设计没有天线调谐回路,所以缺乏常规的超外 ...

最终还是不打孔了。又装在了背面。结合加长的天线,应该是目前最好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800网上没有更多的资料,我看电路图感觉应该是和TDA70XX系列一样,是采用中频压缩技术的76khz的低中频, ...

D1800 的资料是不容易找到的,但 LA1800 的可以找到,而D1800 与 LA1800 是一样的。1800 就是一个常规的超外差格式,它有FM的本振和混频,它与常见的(恐怕也是它后面的)FE 芯片的不通就是AM只有中放而没有混频和本振,为什么?资料里没说,中频频率也没说,但本振和混频以及一个低通滤波器是存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不打孔了。又装在了背面。结合加长的天线,应该是目前最好的效果了。

在低端(如87.5)接收你的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把信号发生器拉得远一点儿,用一个薄片把线圈的间距拨开一点,看看声音有什么变化?变大还是变小?如果变大就继续拨大直到声音又变小,那就是低端的跟踪调整。完了以后再调到高端,108 附近调双连上的半可变,完成高端的跟踪,然后再回到低端再复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低端(如87.5)接收你的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把信号发生器拉得远一点儿,用一个薄片把线圈的间距拨开一点 ...

好的,有空再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