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运行电流降为原来的一半左右,一般是哪里的故障?

楼主(2018-10-10):
有一个空调,多年了,标注的运行电流是4安,现在制冷不行了,测了电流只有2.几,一般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查下漏了没有

网友:
楼上正解,大多数是F漏了

楼主:
没看到漏油点,当然也没有完全拆解开,制冷不是完全不行,只是感觉没原来好了,电流也小了。

网友:
漏f电流小,鞘翅严重堵塞电流也小,但小一般不了一半

网友:
检漏后再补氟就OK了~~~!

网友:
标注4A ,实际2.9A 也算正常,你要看电压高了吗?(220V),环境温度

这二天的温度低。

标注4A 在环境温度25----42度是变化不小(制冷时)

网友:
多半是制冷剂泄露了

网友:
是定频机吗,要是定频机,F没有泄露的情况下,应该是单向阀坏了。

楼主:
定频单冷,天气热的时候就是大概一半电流,现在天气凉了没测

网友:
空调运行电流小; 1,制冷剂漏了。2,管道有堵。3,内机散热片脏通风不良。4,压缩机问题。

网友:
漏氟了。压缩机在小负载运行,所以电流变小了。

网友:
我家的空气能有时候不制热,也是电流小的多,故障是膨胀阀没有开启,系统低压侧处于抽真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