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两个电磁炉合并成一个大功率电磁炉

楼主(2018-10-11):
能不能把两个电磁炉合并成一个大功率电磁炉?不考虑线圈是不是超功率运行

网友:
不可能,电磁炉谐振很严格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有谐振

楼主:
那大概率电磁炉应该怎么搞?只用一个线圈

网友:
怎样合并,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用过大的再用小的就不顺手了

网友:
你这想法实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性近乎于0

网友:
想省了设计走近路,有的可以,有的真是行不通的。

楼主:
我手上有3个电磁炉,一个1900瓦,一个1800,还有一个标3500,3500的确实快,但是测了输入功率也就2800瓦左右,并且性能不稳定,里面大把油污,用还是想用个大功率的,那么大功率的和常见功率2000瓦左右的,一般是哪里不同?

网友:
有些电磁炉主板上有个可调电阻,就是调功率的

网友:
跟你有同样的想法,搞个4000W的好用。

楼主:
我用钳表卡电磁炉工作时的电流,1800w的只有6安,3500瓦的10安都不到,是我的表不准还是锅不好还是灶虚标?

网友(2018-11-18):
应该是不行吧

网友:
应该是不行吧,一是并电源而已

网友:
肯定不行。就像两个发动机安到汽车上跑的快一样,不是简单的改造合并一下就能用的。想功率大只能买大的电磁炉。有的食堂用的好像有20KW的,适合圆形锅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钳表卡电磁炉工作时的电流,1800w的只有6安,3500瓦的10安都不到,是我的表不准还是锅不好还是灶虚标?

一般的钳表测不准电磁炉的工作电流的,要“真有效值”表。如果没有真有效值表,也可以利用供电局装在你家门口的电能表间接测量出功率进行换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钳表卡电磁炉工作时的电流,1800w的只有6安,3500瓦的10安都不到,是我的表不准还是锅不好还是灶虚标?

我的模拟卡表,杂牌电磁炉6点几安,品牌电磁炉8点多9A都有

网友:
不好实现吧

网友:
怎样并法?有这个必要吗?市面上有2000 w  3000 w 5000w的,要多大选多大好了!

网友:
这是肯定不行

网友:
修过一些大功率的电磁炉,用的是两个IGBT管并联的。其中一个损坏,就得都换。要换两个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管子。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本身也不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