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型牛罩问题

楼主(2018-10-11):
x宝上搜索不到R型变压器的屏蔽罩,请教大家,到底有没有这类型的罩?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调料盒也是R型牛罩选项之一。

不会补充,又回一贴。

谢谢!这是个折中办法,只是我准备装台胆机的,是在一个解码器上加胆放,解码器里面是R牛,打算和胆机牛全部摆到机壳上面,胆机牛网购,配有黑罩,本身机箱也是黑色,所以想在颜色,边角上能尽量协调一些,网上找不到这种牛罩

网友B:
找1~2mm厚的铁板切割好焊

网友C:
镀锌铁板应该是目前最靠谱的变压器屏蔽材料

网友D:
R牛完全可以不用罩子屏蔽。

网友:
不需要屏蔽,反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R牛完全可以不用罩子屏蔽。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是跟其它有罩的EI牛放在一起,不够协调

楼主:
跟其它有罩的EI牛放在一起,不够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1~2mm厚的铁板切割好焊

这个工作量有点大,想买一个了事

网友E:
R型变压器可放在机箱里面更好。它扁线圈上面可布置元件。

网友F:
实在觉得心理上需要装个牛罩 找个铁质材料的在淘宝也不是很难

网友G:
我有一个松下的,靓野黎噶。有兴趣么?亲。

楼主:
引用 网友E:
R型变压器可放在机箱里面更好。它扁线圈上面可布置元件。

没地方放了,必须跟胆牛一起放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松下的,靓野黎噶。有兴趣么?亲。

就想要这种,只是尺寸可能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觉得心理上需要装个牛罩 找个铁质材料的在淘宝也不是很难

淘了个能装得下的,本是想找个这类变压器专用的,找不到,只能用差不多的将就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锌铁板应该是目前最靠谱的变压器屏蔽材料

先不管什么铁,只想找到R牛专用的,但却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个折中办法,只是我准备装台胆机的,是在一个解码器上加胆放,解码器里面是R牛,打算和胆机牛 ...

解码器上电源输出供应有几组、电压多少я?

整个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码器上电源输出供应有几组、电压多少я?

整个换掉吧;

已经买了。
三组的,0-10V, 0-10V, 16V-0-16V,不想改动。
你这个外壳轮廓漂亮,但里面的R比我的小,就算电压行,功率可能也偏小。换我的又放不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
三组的,0-10V, 0-10V, 16V-0-16V,不想改动。
你这个外壳轮廓漂亮,但里面的R比我的 ...

先恭喜,再趁机吹一下牛

这牛是松下50w*2功放机su-03  原机牛,空载不发热,不留余最小都有100w。

电压::30-0-12-30,30-0-30是主电源电压,0-12是指示灯(12V白炽灯)电源电压。三组电压内部0线共用。

网友H:
R型变压器,也会产生漏磁现象。我曾经用一个继电器的线圈,接高阻抗耳机,,把变压器通电,在变压器的线圈与铁芯的根部有很强的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H:
R型变压器,也会产生漏磁现象。我曾经用一个继电器的线圈,接高阻抗耳机,,把变压器通电,在变压器的线圈 ...

应该没有不漏磁的变压器。我这次主要是在一台解码器上加胆机,里面要腾出点空间,就把原带的R牛移到上层,和胆EI牛一起堆放,为了协调一些,就想加个罩。现在买了一只大罩,放了R牛还有很多空间,打算用只30W的镇流器做电感,也放入罩里面,到时候用蜡填封。不知这样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