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拥有的数字表

楼主(2018-10-11):
没有高档表,用着顺手就好。

胜利97新的

胜利97新的

网友A:
好几块表,是要换着使用吧?

网友A:
本人就三块表,一块指针,一块数字,还有一块830B当炮灰。830小巧便于携带,外出查照明线路很方便。
表一旦多了,会把自己整的怀疑人生了,都不相信哪块表才是准确的……

表哥及收藏者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块表,是要换着使用吧?

左上角的890今年论坛买的坏的便宜,主要看是老的,修好了。胜利97为了测频率买的。钳形表捡来的,修好了,修空调用。

网友:
跟楼主有一块一样的VC97,十年前买的,当时在淘宝上是140块,质量还可以,用到现在,7号电池两节也可以用得挺久的

网友:
胜利VC97用着顺手,自动加手动很实用,质量比较稳定性价比很高。我也有一块一代VC97,用了10多年了还很准。

网友:
表多了是不好判断那个表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就三块表,一块指针,一块数字,还有一块830B当炮灰。830小巧便于携带,外出查照明线路很方便。
表一 ...

表多了可以校准的,不必怀疑人生

网友:
左上角的表好像不错,拆开看看

网友:
玩电子的总有几块换着用!

网友:
大家用一块表的很少一般都几个牌子的换着用

网友B:
我的是办公室里一个,车上一个,家里卧室一个,另外闲置备用的还有一个;
另外还有4个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办公室里一个,车上一个,家里卧室一个,另外闲置备用的还有一个;
另外还有4个不正常的;

另外4个如果是老表有修的价值,特别是硬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