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一个简易单场管K241Y+LM386直放式收音机,一装响。

楼主(2018-10-11):
十一假期,重试儿时的玩具,本来想做来复单管机,苦于怀旧元件难买又贵。
于是仿制一个简易单场管K241Y+LM386 直放式收音机, 主要是无需调试,一装响啊,呵呵。
本坛老师的电路图,稍微改了一下:(实测无需天线)
   先用洞洞板实验成功了
   后就做了PCB焊接:
   全部连接好:
   无需调试,焊好通电就收台,4-10个 。
  灵敏度也不错,声音响亮,选择性也不错,
  就是收音的时候声音大时有些滋滋的背景噪音,还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8-10-12 09:26):
视频已传到百度贴吧:https://tieba.baidu.com/p/591098 ... 286269#122392116266

补充内容 (2018-10-12 09:49):
换一个低音效果好的带箱体的音箱,声音应该好听不少,单喇叭效果比较差。

楼主:
机壳可以参考bd4rg老师做的简易木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图不给场管配置工作点,不哗啦一声烧了喇叭就已经很成功了。

K241Y不是不用偏置么?还请老师详解一下怎样改动。

网友B:
是AM单波段吗?我也想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M单波段吗?我也想仿制一个。

对,是AM单波段。可调电容用223P的2组并联也可,磁棒10*70--100 线圈80匝。
  只需调整频率覆盖,其他无需调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K241Y不是不用偏置么?还请老师详解一下怎样改动。

2SK241Y的Idss范围是3-7mA,零偏压的情况下其漏极电流也就是这个范围,所以不存在“哗啦一声烧了喇叭”的可能性。
而且场管的跨导与漏极电流有关,一般电流越大跨导也越大。这个场管在零偏压下的跨导大约在7-10mS。所以零偏压应用时其增益会比较高,但比较电流大,电池会比较费些,电流大了也许噪声也会略大。
要想减少漏极电流,一般采用“自生栅偏压”的方法:源极串联一个电阻,电阻上再并联个电容(这是为了消除该电阻产生的负反馈而减少增益)。调节该电阻的大小可以调节漏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K241Y的Idss范围是3-7mA,零偏压的情况下其漏极电流也就是这个范围,所以不存在“哗啦一声烧了喇叭”的 ...

谢谢老师详细的解释,本人太菜,要问一下老师,在这个电路中,串的电阻和并的电容的具体数值,谢谢啊。
  电阻电容是样接这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AM单波段。可调电容用223P的2组并联也可,磁棒10*70--100 线圈80匝。
  只需调整频率覆盖,其他 ...

PCB板是否已批量?楼主有出套件的打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板是否已批量?楼主有出套件的打算吗?

打样了几块,就是收音声大时的背景滋滋声要解决,
  解决了,效果可以接受了,可以给坛友提供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详细的解释,本人太菜,要问一下老师,在这个电路中,串的电阻和并的电容的具体数值,谢谢啊。 ...

1、接法正确
2、电阻阻值几十至几百,根据需要的漏极电流调节阻值。
3、电容的作用是旁路交流信号,要求最低的工作频率下其容抗不小于电阻阻值。中波的频率下一般用103-104(也就是0.01-0.1u)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样了几块,就是收音声大时的背景滋滋声要解决,
  解决了,效果可以接受了,可以给坛友提供方便。

不错,可以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接法正确
2、电阻阻值几十至几百,根据需要的漏极电流调节阻值。
3、电容的作用是旁路交流信号,要 ...

谢谢老师的耐心回复,我去实验调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耐心回复,我去实验调试一下,

测串上的电阻两端电压就可算出电流。比如说串200欧姆电阻,其测的的电阻两端电压是0.4V,那么静态电流就是2mA,嫌小就减小电阻阻值,嫌大就增加电阻阻值。直至你需要的电流范围。

网友D:
好简单的电路,收到几个台

网友E:
背景高频噪声是直放杌调谐回路曲线尖锐形成的,音量电位器滑动端接射随器+二阶阻容低逦滤波器可消除。

网友F: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同求电路,我以前制作也遇到类似问题,电子管直放的稍微好点,就是那种感觉频率非常高的隐约的丝丝声

网友G:
线圈换成短波的不知能否行?SK241焊接时烙铁要余热焊吗?因为以前莫名焊损几个3DJ管,烙铁外壳接地稍好点但同样有击穿的,所以现在对场结型管有点深高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串上的电阻两端电压就可算出电流。比如说串200欧姆电阻,其测的的电阻两端电压是0.4V,那么静态电流就 ...

谢谢指点。接了0.01和51欧电阻 电压0.4,电流就是7.8mA?
  不行,丝丝声还有,收台音量确小多了,看来只能不改了,视频地址已补充在一楼。
换一个低音效果好的带箱体的音箱,声音应该好听不少,单喇叭效果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简单的电路,收到几个台

上午7个,视频补在一楼。我这边晚上电磁环境差,晚上噪音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景高频噪声是直放杌调谐回路曲线尖锐形成的,音量电位器滑动端接射随器+二阶阻容低逦滤波器可消除。

谢谢老师,您能给个电路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圈换成短波的不知能否行?SK241焊接时烙铁要余热焊吗?因为以前莫名焊损几个3DJ管,烙铁外壳接地稍好点但 ...

换成短波的可以啊。我就是通电焊接的啊,没有损坏241.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2sk241参数多少?想用它制作中波信号源,场管波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2sk241参数多少?想用它制作中波信号源,场管波形好

网上搜到的:
  2SK241一般用途:FM调谐器用、VHF频带放大用管。 基本特点:
.杂讯指数小:NF=1.7dB(标准)
.功率杂讯大:Gp=28dB(标准)
.回授电容量小:Grss=0.035pF(标准)
.使用电压范围:5~15V
2SK241最大极限参数(Ta=25℃)
参数 符号 额定值 单位
漏极-源极间电压 VDS 20 V
栅极-源极间电压 VGS ±5 V
漏极电流 ID 30 mA
允许功耗 PD 200 mW
节温度 Tch 125 ℃
存储温度 Tstg -55~125 ℃

2SK241一般电性能指标参数(Ta=25℃)
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值 标准值 最大值 单位
栅极漏电流 IGSS VDS=0,VGS=±5V - - ±50 nA
栅极-源极间电压 VDSX VGS=-4V,ID=100µA 20 - - V
漏极电流 IDSS(注) VDS=10V,VGS=0 1.5 - 14 mA
栅极-源极间关断电压 VGS(OFF) VDS=10V,ID=100µA - - -2.5 V
顺向转移导纳 |Yfs| VDS=10V,VGS=0,f=1KHz - 10 - mS
输入电容 Ciss VDS=10V,VGS=0,f=1MHz - 3.0 - pF
回馈电容 Crss - 0.035 0.050 pF
功率增益 Gps VDS=10V,VGS=0,f=10MHz - 28 - dB
杂音指数 NF - 1.7 3.0 dB
注:IDSS分类 O:1.5~3.5 Y:3.0~7.0 GR:6.0~14.0

从2SK 241的规格表可以查出Crss=0.035pF(typ),显然是一个很小的值。一般的FET其Crss为数pF,与此相此非常小。
再观察2SK241的内部,如图8所示,它实际上是由源极接地电路的FET与栅极接地的两个FET串接而成,此称为串接(cascode)。
为了便于参考,将FET的各种应用电路方式列出如图9所示。
    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出:2SK241的内部是由输入阻抗很高的源极接地电路与回授电容量很小的栅极接地电路组合而戍,
非常适合做为高频放大的用。

串接型FET 2SK241内部构造
(2SK24l的外观所看进去的为l个FET,但是,其实际的内部构造是由.2个FET串接而成)

网友:
图中的2.2k电阻和电感并联是否是电感通路提供电流建立工作点,电阻作为的高频的负载输出来检波吗?以前我也做过一个参照日本的电路就没有这个电阻,求解

网友:
直插式封装的高频场效应管现在很难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您能给个电路图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同求电路,我以前制作也遇到类似问题,电子管直放的稍微好点,就是那 ...

请参考28楼图片,9014发射极电压约0.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参考28楼图片,9014发射极电压约0.2V。

谢谢老师的电路,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