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冻液的更换周期

楼主(2018-10-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汽车用防冻液应该多少时间更换一次?
我查了一下汽车的使用说明书,确实没有查到更换周期一说(奇瑞艾瑞泽7),莫非不用更换 ,还是厂家漏了

网友A:
这里涉及到一个环境温度的问题,  如果你最频繁用车的地方,在冬天会出现冰点以下的气温,那么 防冻液在入冬之前必须做冰点测试,冰点温度必须比你们当地的最低10度, 不达标请立即更换, 如果达标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是北方地区必须注意的事项,每年入冬前必须做的准备。  如果是全年无冰点的地方 并且海拔高度比较低的, 基本换不换都无所谓了,比较脏 可以换, 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还要注意防冻液的沸点,并且做好水箱压力系统的检查。

    其实防冻液 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 主要目的就是冰点比较低, 在冬天可以免除很多因冰冻带来的烦恼,仅此而已……    啥润滑,防气泡,  不沸腾 那都是瞎扯。   防冻液的冰点温度越低,其自然沸点参数也会降低, 但是 这个是靠汽车的水箱压力系统来保证高温不沸腾的,润滑 就不说了  那是赛车级高速运转下避免流体摩擦阻力的, 谁开车保证5000转以上的转速在城市道路龟速?  防气泡 就是冷却液具有一定的粘度, 减小水泵的气蚀,这一点同样摆设,谁开车5000转龟速?  不达到就没意思。   但是  防冻液对金属有一定的腐蚀性这个是不回避的,     用不用  看心情。

网友:
我都几年了没换过,也没少。

网友:
一般的话,少了就加点相同的,据我了解,大多数车友都是6年再换。供您参考!

网友:
我的都6年了,没换;

网友B:
我的换过以后,感觉总是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一直不换,只是加点屈臣氏蒸馏水。防冻液主要由防冻剂、防锈剂、杀菌剂等组成,水分蒸发少了就添加水。蒸馏水已经足够了,以前的车都直接加自来水,开十多年也没见锈穿发动机。

楼主:
我这里是山东烟台。冬季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其实我并不担心防冻液的冰点。因为冰点的高低是由乙二醇的含量来决定的,防冻液在使用过程中乙二醇的浓度并不会降低,但是乙二醇却会氧化成酸,对发动机的机体造成腐蚀,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本身防冻液中有一些碱性储备,用于综合乙二醇产生的酸,但随着时间的延伸,酸性还是会存在的。

网友:
那就果断地换掉吧!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贵。

网友:
换过两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过以后,感觉总是少,不知道为什么。

防冻液有泄露的地方,包括水泵。汽车冷却系统是密闭方式,工作时是有一定压力的,要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冻液有泄露的地方,包括水泵。汽车冷却系统是密闭方式,工作时是有一定压力的,要仔细检查。

嗯,一般都是去修车的地方补加。

网友:
八年的威志从来没有换过也没加过一次,灯泡都没换过一个。已经看上了尼桑劲客。

网友:
我的也六年了,没换

网友:
你们都太厉害,三年一换的路过

网友:
10年只补充过,没换过的路过,长城嘉誉

网友:
一般两年一换

网友:
前几年跑长途去云南,跑到半路服务区休息了40分钟后发车动身,发现怠速只有6六百多一点点,感觉发动机没劲,后来果断换了爱温,现在无论怎么跑怠速都不变

网友:
一般3-5年换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涉及到一个环境温度的问题,  如果你最频繁用车的地方,在冬天会出现冰点以下的气温,那么 防冻液在入 ...

我之前的两部车,一部开了八年换车,一部开了12年换车,从来没换过防冻液!

网友:
看情况吧,发现水很脏有锈的浮游物就换吧!我已经锈穿一条水管了!自己换了!换无水才叫一劳永逸

网友(2018-11-23):
车上最好别加水!防冻液不仅仅防冻!还可以防锈!保护水箱及水泵!防止堵塞!6年差不多吧

网友:
5年没换了,一切正常。

网友:
双11在京东抢了两桶,感觉还可以,准备换了。

网友:
我的一直没有换过

网友:
我的车10年了都没换呀,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少了就加点。

网友:
北方换的多吧  南方无所谓

网友:
检测下冰点,合格就不用换,少了加点

网友(2018-12-26):
2年一换,时间长了,里面的无机盐等成份会腐蚀发动机。

网友:
能不能自己更换,谁有经验贴出来?

网友:
仔细了2年一换,不仔细了6-7年换都可以。。。我的快6年了。准备换了!!!

网友(2019-05-17):
一般来说。。6年更换一次防冻液。

网友:
我的5年都没换了

网友:
厂家手册说20万公里换,还没到,就没换。说防冻液腐蚀发动机的,难道新换的防冻液就不腐蚀吗?说不定老防冻液里腐蚀物质刚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就又换新的来。

网友:
广东地区,12年车没有换过防冻液,少了直接加自来水

网友:
我的跑得少5年换的 这个东西便宜想换就换吧

网友:
北方正常为3年更换1次

网友:
防冻液一般不需要更换,看见缺少了,自己加到水位线就可以了。

网友:
少了就加点,冬天冷的话建议到期更换,不冷的话完全可以继续用。

网友(2019-06-23):
我的也6年了!去年买了一桶想换没换!今年凉快点了换了他!我想自己换!就是不太清楚怎么换!只放掉散热器里面的应该不行吧~机器里的怎么放掉?

网友:
去年冬天,看见一哥们买了一瓶二锅头,说是当防冻液使,他是老旧的五菱车。不过我所处南方城市,没有零下十几度的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车企是建议2年一换,或者测试冰点后决定是否延长。

网友:
有长效的和短效的。本田车是长效的,说明书上说到十年或100万公里换,不平时不够补加到刻度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涉及到一个环境温度的问题,  如果你最频繁用车的地方,在冬天会出现冰点以下的气温,那么 防冻液在入 ...

我这就是你说的温度比较适中的地方,不会很冷也不会很热。我前年换了一次。目前貌似没任何问题

网友(2019-08-11):
标致车手册要求2年一换

网友:
我的车3年换的。

网友:
这两样根本不用换,缺了就添加

网友:
我在苏南,最低温度零下9度,第六年才换(还是因为水泵漏水,维修时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