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DK150扩音机,请教坛友

楼主(2018-10-11):
北京计算机外部设备一厂DK150扩音机,拆机5个变压器,知道最大是电源变压器,还有一个电感,其他3个具体用途不知,请教坛友,感谢dian最小的一个在收音机位置,倒数第二个在机器一头,第三个靠近FU70.

网友A:
变压器上应该有字,多少V、多少A;或是多少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应该有字,多少V、多少A;或是多少欧

这个机器上的变压器都没有标注和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不一样,我的那台收音部分可以单独抽出来~

可能型号不一样

网友C:
五变压器:最大的那个是高压变压器,其他的是:1、低压电源变压器(是用于电子管的灯丝),靠近机上高压变压器和电感的那个;2、输出变压器,个头倒数第二的哪个;3、输入变压器,个头最小的那个;4、厄流圈,你说电感的那个。

网友D:
左起:1、高压电压变压器,2、两个头的电感是扼流圈,5、输入(推动)变压器,初级两个头,次级三个头;3、4、一个低压电源变压器,一个输出变压器,低压电源变压器初级两个头,次级灯丝绕组是独立的。输出变压器初级三个头,次级各头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变压器:最大的那个是高压变压器,其他的是:1、低压电源变压器(是用于电子管的灯丝),靠近机上高压变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起:1、高压电压变压器,2、两个头的电感是扼流圈,5、输入(推动)变压器,初级两个头,次级三个头;3、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