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电子管收音机短波覆盖范围的问题,先谢谢大家。

楼主(2018-10-11):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把上海155A电子管的短波范围从原来的4--12MHZ改成6--18MHZ。是不是减少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的匝数就行,具体怎么操作,先谢谢大家。

上海155A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上海155A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
特省事,换整套短波线圈。

网友:
同意2楼意见,104A和104S的事

网友A:
640短波线圈参数(6~18MHz):空芯线圈管24.5±0.5mm,天线线圈   0.12mm漆包线密绕,距离1mm绕调谐线圈0.55mm镀银线,间绕12 1/4。S振荡线圈   0.55mm镀银线8 3/4+2,间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0短波线圈参数(6~18MHz):空芯线圈管24.5±0.5mm,天线线圈   0.12mm漆包线密绕,距离1mm绕调谐线圈0.5 ...

谢谢版主,明白了;640短波线圈参数(6~18MHz):用空芯线圈管直径24.5±0.5mm,天线线圈;用0.12mm漆包线密绕16匝,距离此线圈1mm处绕调谐线圈用0.55mm镀银线,间绕12 1/4匝。S振荡线圈用0.55mm镀银线8 3/4匝+2匝,间绕

网友:
度盘怎么解决?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将短波线圈中放入铜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