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01电阻档求助

楼主(2018-10-11):
         去年7月买了一块101表,作为电工表使用,用的很不如意,测量全桥不滤波的直流电压,直流档不准,交流档有显示,也不准。
         电阻档尾数稳定很慢,在工厂里面使用的时候,电阻档测量稍微长一点导线,数字不稳定,一直跳,测量电机阻值测不出来,如果设备带零线的话(三相四线,零线不进开关),阻值也是一直跳。
        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熟悉101电路的,给个改进方法,找个铝盒子装进去行不行

网友:
福禄克101感觉是一块风评极差的表。不知为什么高大上的福禄克居然屈尊就驾出了这么一款表。

网友:
便宜没好货,福禄克怎么也要F115系列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个例?101没用过,但最低档次的15B  17B也没这个现象。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个普遍现象

网友:
F101系列确实不怎么样 ,15   17  都不咋地, 建议115以上型号的用着就好许多了

楼主:
        日置4222怎么样,看起来不错,有没有用过的讲一讲,进了这个论坛,101算是教学费了,讲师不少

网友:
手上有福禄克12'111'115'117'289'87v等手持表,想了解那个好用问我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楼主的101表有问题,我和我同事也是用福录克101/15/17等,都比较稳定,特别是有两块15B超过十年了,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了但测量值非常准确,这表虽然是福录克低端系列但耐操力不是一般的高。

楼主:
          在家里面使用正常,工厂里面才会这样,抗干扰差的很,这块表根本不能当电工表用

网友B:
说101不错的应该是老款,后来出的101 15B+短路可以抽完一根烟在过来看看。呵呵,读数终于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101不错的应该是老款,后来出的101 15B+短路可以抽完一根烟在过来看看。呵呵,读数终于稳定了

        应该是新款,是很丑的三个汉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新款,是很丑的三个汉字

新款的,三个汉字logo

网友:
没发现读数不稳定的现象
我的是刚出来就买的。

网友:
刚出来买的都是好的,新款都是垃圾,厂家是脑残吗?越改越差?我买了差点没郁闷死

网友:
101小于1ohm的反应是很快跳到接近0ohm,再逐渐跳到实际值,感觉是算法问题吧。积分转换的表一般都没这些问题,快而准

网友:
学习了,本来想买块101或102的

网友:
101没有用过,不知道,111倒是不错,速度快,精准,稳定

网友:
检查一下表笔连接。 如果表笔连接不稳定,也可能导致这问题吧

网友:
101只是个入门表,定位本来就不高,工厂电气环境下还是推荐电工表钳表类型,线路干扰各种古怪,普通表干活不耐用老换还耽误事情,电工表对此类工况有针对性设计,用时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是我自己误会了,101表没有电流档,表笔插座在表的最下方,分明就是只能拿在手上使用的电工表。这个不能怪福禄克,只能说我被一些大神洗脑了,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虽然中国的月亮一直不圆

楼主:
             今天在工厂,测量一个电磁调速电机,测量励磁绕组阻值,跳动10多秒后稳定在23欧,测速发电机的阻值一直在无穷大和6兆欧左右跳动,实际测速发电机绕组是好的,正常阻值是60多欧,20多米外有电焊机在烧焊。
            有没有大师熟悉福禄克101电路的,改进一下,虽然福禄克不好用,还是比较耐用的,国产表半年差不多转盘就不行了,而且还是自动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