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Uce电压对Rbe电阻有影响?

楼主(2018-10-11):
今天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测了一下三级管共发射极电路,发现Uce电压很低时(饱和区),输入正弦波信号波形变形(Rbe变小),放大区和制止区又正常,

网友A:
输入特性和Uce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特性和Uce有关

看的不是很明白,这个是Ube和Uce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的不是很明白,这个是Ube和Uce关系吧?

不同的Uce对应不同的输入特性曲线(Ube--Ib),不同的输入曲线在同样的Ube下对应的Ib不同,同样其所对应的 rbe 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Uce对应不同的输入特性曲线(Ube--Ib),不同的输入曲线在同样的Ube下对应的Ib不同,同样其所对应的  ...

明白了,谢谢啦